[Phison] 群联ps3109修复求助?DownLoad Micro Code Failed

楼主(2019-03-18):
两块主控为ps3109 S9 J的64g固态,认到20m,上盘工具能认到,修复报错,看不懂,没玩过群联的。
有dalao知道怎么解决么?
不行就只能拆颗粒了,东芝的8dfk

网友:
修好了告诉我一声,我有个120G的

网友:
要治具的,甭搞了

网友A:
需要治具,这个掉固件掉的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治具,这个掉固件掉的不轻

好的,做U盘贴903了

网友(2020-03-16):
这种有救吗?遇到类似情况了。
在dos下用 ahcienum.exe  和 s9.exe 都提示please re-plug the device
用u盘启动windows用upgradeFW 这个软件升级firmware提示和这个主贴界面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治具,这个掉固件掉的不轻

没救的意思?

网友B:
用DOS下的那个修复工具么 论坛不是有人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DOS下的那个修复工具么 论坛不是有人发了

用了。
主要就是ahcienum.exe and s9.exe
两个程序的底层是一样的。
能检测到磁盘 但不能修

dos启动后运行 ahcienum.exe 能检测到drive 0   model:ps3109s9  firmware:s9rboot2
但是选择修复 提示重新插入设备
Select Update Device: 0
Please re-plug the device

网友D(2020-05-04):
引用 网友C:
用了。
主要就是ahcienum.exe and s9.exe
两个程序的底层是一样的。

dos下不能启动ahcienum.exe怎么破?知道吗

网友(2023-03-04):
引用 网友D:
dos下不能启动ahcienum.exe怎么破?知道吗

我也是,运行就一直卡在哪里不动了,,这个不知道咋回事。。。PE 纯DOS   和做的U盘DOS  都是运行  AHCIENUM.EXE 就不动了,,

网友:
和你一样现在操作到这一步升级固件的时候就卡在百分之5了  。提示下载代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