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插座火线零线反了吗?到底谁错了!

楼主(2019-03-18):
如题,大多数电工都知道插座是左零右火。
但发现个有意思的现象,哪个出错了?
接一个16A的插头,和插座。
但是若按照插头的标识,似乎把火线接零线了,零线接火线。从16A的插头到插座零线火线似乎互换了一次。重点看下最好一图。若按照标识,似乎反了。

把我搞糊涂了。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
现在家里面装修时候的插座面板里面的接得乱七八糟的,很多都不会按规定接,还有现在很多面板后面一体化,接线有标,但是插座的孔的定义未必对,反正都是随意的,只有有些电器对这个有特别要求或者遇上火线上有开关的才会有发现问题,一般人很少注意这个。
楼主这个情况更是很多山寨厂的随便乱来的例子。我暂时发现我家里面就有两个插座是孔对应反过来的,但是为了不破坏已经装修好的墙面,算了

网友:
插头山寨的吧

网友: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网友:
哈哈哈,山寨货山寨货插头···

网友:
很少注意这种情况,除非是使用有特殊要求的用电器。

网友:
有种东西叫做阉割。哎现在95%的插座都没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
以我20年前课本的经验,所谓左零右火,指的人面对插板的读法,所以插座没错,插头标错了。
另,插头一看就比较山寨的样子

网友:
你们都是 大城市人,西南偏远地方。小乡镇里面,随便找个电工,人家直接告诉你无极。随便接。就是接的时候不要通电。漏皮的地方要抱起来厚一点。不能两根包一起一起。多少高手能说清楚下面哪个是火线那个是零先那个是地线一体化很稀奇么。老早就有了

网友:
你插反了,插座的正面是对的。

网友:
16A的插头不符合我国的标准,属于劣质残品!插座上也应该按照左零右火的标准接,红线火蓝线零这样区分,欧洲的标准是左火右零的

网友A:
楼主,他们怕是没用过金属壳的电机,微波炉,插座反,外壳静电电人。

网友:
做为一个电工,一定负责任,严格按照标准操作,左另右火。乱接出问题是要责任的

网友:
什么是左零右火?左零右火是针对三孔插座的标准定义:面对插座正面 左边零线(N)、右边火线(L)、上边保护接地线。两孔虽也标但实际上因为两线插头实际使用中根本无法保障正反插,无所谓左右,两孔插座也因此在技术上必将淘汰。
左零右火的用法?左零右火是一个安全规范,好记好认好接线简单实用,零(蓝)、火(红)、地(黄绿)、开关(黄)分四色接线的标准接线时插座右端红线(火线)进开关,开关出来黄线(控制线)到灯,灯出来蓝线(零线)到插座左端,地线黄绿单独只连接三孔插座的上孔用于保护接地。
左零右火的安全作用最直接也是最初为什么要定义左零右火的原因是:老式照明灯具是螺口白炽灯泡,螺口灯头的螺纹部分一定要接零线,如果误解了火线,用户在换螺口灯泡时旋出坏灯泡或者旋入新灯泡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手指会接触到灯泡的金属导电螺纹部分,此时如果螺纹部分接的是火线,用户将直接触电,有生命危险,是绝不允许出现的严重安全隐患。因此螺口灯座的螺口接线直接接在插座接线端子的左端,相对的保障了火线一定会经过开关之后才接到灯具上,这样一来即可确保螺纹接的是零,保障安全。新的照明灯具荧光灯(日光灯)或最新的LED照明灯具原理上无所谓左零右火但实际上照明回路经常会因各种原因,在灯具到开关之间的黄线段出现微小的漏电情况,此情况下火线经开关到灯的话是没问题的,反之火线不经开关直接到灯的时候,会因漏电流的大小不同,日光灯可能出现很低亮度闪或间隔一定时间闪亮的问题,LED灯会出现间隔一定时间闪亮的问题。
综上所述:左零右火标准的主要意义是为了照明的可靠、安全。
次要意义:用电器内部绝缘和漏电相关的安全方面也具有一定作用,这个情况太复杂,不细说了。

网友:
学习 左零右火

网友:
山寨模具标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他们怕是没用过金属壳的电机,微波炉,插座反,外壳静电电人。

所以地线是好看的

网友:
右手抓插头拇指位置为零线

网友:
我国随欧标:插座左N,右L,上E。颜色蓝N,棕L,黄绿绞花E。
地线E的极片和线芯都必须稍长以使其最先接通却最后断开,从而有效保护人体。
而且地线E必须至少和零N火L线一样粗,否则若没有保险丝短路时会先烧毁而失效。

补充内容 (2019-3-30 15:28):
指的是颜色,不是外形。

网友:
山寨产品害死人的。非标产品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