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伙们帮我查下这个闪存支持什么芯片

楼主(2019-03-18):
TH58TEG7E2HBA4C 这个芯片支持903吗?多少ce的?

网友:
闪存ID:98DEA48276D6
料号:TC58TEG6D2HTA00, TH58TVG7D2HBA4C, TH58TEG7D2HBAxC, TC58TEG6D2HTA0, TH58TEG7D2HTA0, TH58TEG8E2HBA8C, TH58TEG8D2HBA8C, TH58TEG7D2HBA4C, TH58TEG7D2HBAMC, TH58TEG8D2HBASC, TH58TEG7E2HBA4C
控制器:SM3255ENA1, SM3257ENAA, SM3257ENAA_8CE, SM3257ENBA, SM3257ENBB, SM3257ENLT, IS902E, IS902, IS903, IS916EN, IS916, IS917, JMF606, JMF670H, SF2141, SF2281, SF2241, CBM2099S, CBM2199S, CBM2099E, CBM2199, SM3260AB, SM3260AD, SM3267AB, SM3267AE,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C, SM2244LT, SM2246EN, SM2250, JMF608, SM2246XT, SF2181, SF2282, SF2382, SF2481

理论上说903是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