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手机拆emmc做个u盘

楼主(2019-03-18):
捡了个手机,屏碎了,还能开机有震动,先拆机看看,这是个杂牌机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电池是可拆卸的

这电池简的可以,只有2pin,连温度检测都没有

电池还没挂掉,还的电

拆了电池就这样了,屏也掉了

中框是合金的,连个排线都省了,用的几根导线连接的

主板,这做工,2000年左右的水平

正面有屏蔽罩

2合1卡座,可以上张sim和一张sd卡

剪掉屏蔽罩

主板全貌,还好该有的都有

主板简概

简单的看下主板,联发科的方案
CPU:
MT6735v支持LTE的手机应用程序,该芯片集成了四核ARM Cortex-A53,最高可达1.3GHz,ARM Cortex-R4单片机和功能强大的多标准视频编解码器。此外,一组广泛的接口和连接性显示器包括摄像头、触摸屏显示器和mmc/sd卡的接口
搜索了一下百 科的介绍:联发科技 MT6735 64 位四核心 WorldMode 4G LTE 平台是以 ARM® Cortex®-A53 64 位处理器及 ARM Mali™-T720 图像卡打造,MT6735 支持整合式 4G LTE WorldMode 及 CDMA2000 3G,让您在全球每个角落也可享受高速移动网络连接,而双频 802.11n Wi-Fi 及蓝牙 4.0 则可支持高效无线网络及设备。1300 万像素图像信号,MT6735 配备 720p HD 显示器,录像及播放 1080p Full HD
RAM运存:NCLD3B1192M32 江波龙1G
emmc存储器 :
品牌:Samsung/三星
型号:KLM8G1WEMB-B031
存储容量:8GB
电源管理系统芯片:
联发科MT6328是为2G / 3G / 4G手机和智能手机优化的电源管理系统芯片,包含5个降压转换器和28个针对特定2G / 3G / 4G智能手机子系统优化的LDO。 MT6328采用SPI接口和2个SRCLKEN控制引脚来控制降压转换器,LDO和各种驱动器; 它为BB提供了增强的安全控制和握手协议。 MT6328采用205引脚VFBGA封装。 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65C
联发科mt6169v CMOS多模多频段收发器。射频收发器功能是完全集成的。
联发科MT6625LN是一颗整合了FM,WIFI,GPS和蓝牙,四合一的无线联结芯片

下面一楼拆emmc做u盘

楼主:
上刑具,准备拆emmc,关于植锡我在老家有个贴子讲得比较详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8670这里就不多重复了
上焊油,390度,无铅锡要高温

植好锡,有一颗掉了是后加的,放歪了一点点,问题不大,大家看出来没

用的是NS1081的板,植的235度的中温锡,300度加焊油吹上去

冷了上电脑量产

速度比我那个32g的红的快了一倍

END

网友:
我拆了个破中兴里4g的海力士emcp,bga162就是比153好焊

网友:
像以前的山寨机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手上有破手机都懒的拆EM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破手机都懒的拆EMMC

拆不好的话,EMMC就会挂掉

网友:
LZ有能给手机换EMMC的技术,做U盘那是不在话下
但是现在偶还没牙膏

网友:
没看下破手机里有没有门?

网友:
不错不错,废旧利用好

网友:
我是来给阴毛兄加分的,信手拈来小菜一碟~

网友:
emmc做u盘速度非常慢吧

网友:
8G有点浪费板子,容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刑具,准备拆emmc,关于植锡我在老家有个贴子讲得比较详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8670这 ...

手机里使用的内存芯片相对质量要好一些。

网友:
朋友的想法不错!支持一下!废物利用!

网友:
我现在有很多手机字库来,一般都16G的 。

网友:
楼主肯定还会修手机,我没猜错的话。

网友B:
和你一模一样的三星8G闪存,1081写入不到10M,扔掉了

网友:
Flash料号
KLM8G1W        Company:        Samsung Memory
Type:        Embedded NAND
NAND Funotion:        moviNAND
Embedded NAND Density:        8G Byte
Composition:        NAND1+MCU
NAND Small Classification:        3bit TLC 64G bit Toggle_DDR
还算不错的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模一样的三星8G闪存,1081写入不到10M,扔掉了

1081+三星 EMMC 最后写速度会变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