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破解大众rcd310 前两位密码

楼主(2019-03-18):
--废话(可跳过)
淘了块rcd310,都说博世就是蓝宝,反正什么都不懂就买了.买回来就傻了需要卡机密码,回头问卖家说没有密码.看网上说淘宝可以买到,但又有人说可以破解.后来半天也是没找到破解方法,只看到有破解前两位密码的方法.抱着死吗当活马医,前两位是找到了.可后两位没办法只能手动试(需要试100次),我的天...当时也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真实(在没试出真密码前一直感觉这可能是网友骗人),所以试到20几次就放弃了(其实当时已经很接近真实密码了),最后选择淘宝买密码.买了密码后后悔了,就差不到十次就能试出来.

--正篇
工具:编程器, win电脑, 热风枪
过程:
1.先把eeprom(950xx) 吹下来,用编程器读出原始数据保存(一定要保存并备份!!!!)
2.打开数据,找到ae0到cd0 全部改为ff保存
3.将eeprom转回机器上电开机(这是芯片会被写入数据),去下芯片再次读取保存数据
4.打开两次保存的数据,找出原始数据ae0行的前两组数字 和 上电后保存数据b50行第一和五组数字
5.用高级计算器把ae0 和b50的两组数据分别亦或运算, 得出了的就是前两位密码(如果结果又9或8, 9替换为8 或者 8替换为9)
6.最后两位暂时没有找到方法获得.试错方法:把原始数据写入eeprom会有两次试错机会(为了不等待一小时后恢复2次试错机会,可以再次把原始数据写入eeprom),如此反复50次,最差的运气就是第50次试出正确密码!(我就差4次就试出来了)

修改数据后烧写上电

这是原始数据

这是上电后的读出的数据

参考资料: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五块买过 自己弄多麻烦啊

网友A:
可以的  学习了 钻研的好深入
我最近也刷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学习了 钻研的好深入
我最近也刷了几次

密码整出来了没?

网友A:
出来了,高人指点了,算出来了,也可以刷同型号知道密码的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来了,高人指点了,算出来了,也可以刷同型号知道密码的bin

方法一样吗? 能分享下不?

网友:
哎 找个专门搞车机的让他给个数据~ 同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5
老帖如下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 ...

恩 但机型不一样加密方式可能不一样,

网友:
哈哈,100次不算多。就算失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一脸懵逼进来,一脸懵逼出去

网友(2025-01-30):
引用 网友A:
出来了,高人指点了,算出来了,也可以刷同型号知道密码的bin

楼主有没有同型号知道密码的bin,我的也是RCD310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