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了一个万用表,没想到还能用.

楼主(2019-03-18):
捡了一个万用表,没想到还能用.

网友A:
哪个国家设计的?这么难看,加工精度太差了,转盘都是椭圆形的。。。。

网友:
不错,全防护,精度乍样

网友:
没准儿不是扔垃圾,是不小心丢的

网友:
小东西挺漂亮呀

网友B:
国产的仪表不知为什么注意事项不用中文,幸亏俺还识两个洋字码:为防电击开盖前请拆除测试线,为防着火请使用以下标注参数的保险。

网友:
山创仪表,品牌恰如其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仪表不知为什么注意事项不用中文,幸亏俺还识两个洋字码:为防电击开盖前请拆除测试线,为防着火请使 ...

厂家根本不是做给你用的,出口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国家设计的?这么难看,加工精度太差了,转盘都是椭圆形的。。。。 ...

压缩图片的软件,最大问题是长宽比。我的话用手动缩放,尽量维持长宽比,需配合屏幕截图软件。旋钮万用表我买过几个,都是旋钮故障,有两三个弹簧片脱落,拆开后不知道装那算了。后来尽量买自动量程万用表,不带旋钮的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