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324电子负载

楼主(2019-03-18):
MOS管直接焊到铜片上,不用去跳线

0.025合金电阻*2

LM324

找不到贴片1nF只好找直插件的

这表头还得换,这种表头精度不怎么好
风扇还得加,目前上到200W温度感人不敢继续上

网友A:
换个大些的多圈电位器吧,这小个子用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些的多圈电位器吧,这小个子用不顺手。。。。

主要是手里目前没有!得看什么时候网上买零件的时候顺带再买

网友B:
看着难受,我给你一个pcb图吧,去打板或者自己腐蚀,120瓦单管安逸的很,

网友C:
看不清管子型号,封装尺寸挺大的,irfp250单管跑过150W,你这个管要是比irfp250相当的话做好散热至少四百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管子型号,封装尺寸挺大的,irfp250单管跑过150W,你这个管要是比irfp250相当的话做好散热至少四百W ...

管子型号是IXTQ60N20T单管数据200V 60A 500w

网友D:
手艺真好,这么厚的铜板竟然焊接上了。
我感觉大焊点有时候都很吃力,我的单管小功率负载还在烂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真好,这么厚的铜板竟然焊接上了。
我感觉大焊点有时候都很吃力,我的单管小功率负载还在烂尾中。 ...

用拆灯神器PTC加热板很容易就焊上去了

网友:
你们搞那么大的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型号是IXTQ60N20T单管数据200V 60A 500w

管子不错但是散热器不太给力,加强散热放电功率可以再提高些。

网友:
我买了8个irf260一年了,还没改。原来用两个小管,热传递没做好,最高才50W。

网友E(2019-06-05):
引用 网友B:
看着难受,我给你一个pcb图吧,去打板或者自己腐蚀,120瓦单管安逸的很,

半年过去了,你的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半年过去了,你的图呢

网友:
不懂这种负载和那个电炉丝做的有啥区别?
电炉丝的只要不超电炉丝的功率任它烧红也不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着难受,我给你一个pcb图吧,去打板或者自己腐蚀,120瓦单管安逸的很,

老铁,给我一张图QQ_email  work.chenli@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铁,给我一张图QQ_email

没了,我帖子有那个印好了的pcb板你完全可以翻拍打板,实在需要我给你照两张正反面都可以

网友G(2021-02-09):
这个管子直接焊在铜板上,是必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管子直接焊在铜板上,是必要的吗!

为了加强散热,不是必须的。因为两个管子背面D级是相连的,所以两个一组可以直接焊接在铜板上。
这种恒流负载没有过功率保护,开机瞬间,如果电位器没有拧到最小,超功率使用就会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半年过去了,你的图呢

怎么今天才翻到你的话,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有点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