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C9801A,电容档坏了,一直显示1,求救

楼主(2019-03-18):
修了一台启动电阻坏的电动车充电器后,发现电容档坏了,一直显示1,记得当时也没有测电容啊.......

电容测试一脚接com,另一脚直接进7555

周边粗略测了一下没明显损坏的,求教这个怎么修

网友A:
论坛不是说出保之后也给免费维修吗!联系厂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不是说出保之后也给免费维修吗!联系厂家就可以。

说的优利德吧

楼主:
这个没那么好的保修.........

网友B:
估计是在测量时选错档位了!买块新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在测量时选错档位了!买块新表吧。

其他档位是好的,哪能轻易抛弃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有电的,拍照时随便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的,拍照时随便接一个

没有图很难修, 查下保护元器件没毛病那就扔了吧

网友:
测电容是文氏桥振?估计这问题了,其他正常的。网上应有这部分电路

楼主:
拆了7555就归零了,周边找不到损坏的,7555怎么测好坏,没有短路的脚

网友(2019-07-17):
只能返厂维修了

网友:
7555周围电阻三极管有没有坏的, 没有的话换一个7555

网友(2020-06-28):
樓主,修好了嗎?

网友:
7555=NE555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7555,NE555,ka555,5G1555.除了三五和大重九的烟安不上,只要能按上的基本上都能用

网友:
555不能代换7555,首先电压不同,另外一个是双极式,一个是MOS式怎么能乱换?不排除碰巧正常工作的。

网友:
麻烦这款vc9801A 弹片图片能帮发看一下吗?我的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