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星河SRC CD-420激光唱机

楼主(2019-03-18):
30元的星河420唱机,卖家描述时好时坏,显示屏缺画,买来练手啊!听说里面可是飞利浦CDM4不死光头。

楼主:
打开上盖发现,只要碰一下机芯下面的主板机器马上上电正常读碟,怀疑机芯下面的主板有虚焊,拆下机芯检查发现有散热器的稳压块和电路板虚焊。

楼主:
还有几张图

楼主:
显示屏缺画怎么解决啊!

网友:
拆啊,见过论坛里的一个拆解贴,底部其实是一个小led灯

网友:
光头不死,主轴电机会变差

网友:
我老家的产品,应该是组合音响的一部分吧

网友:
不死那是不可能的,这机器我也有现在它读碟同样跟普通机器一样吃力。

网友:
不死光头?还没听说过,。

网友:
30买整机,,赚大了,,还是飞机4头,,这个头是全密封的,,所以说不死,,是按一万小时激光二极管寿命算,,一天10小时,,都能三年寿命,,况且一般家用很少有10小时一天,,所以这个光头一般家用,,随便能10年以上,,

网友:
日系的光头多数光路污染导致不读碟,,,另外就是物镜的塑料架老化,,

网友:
这个光头不便宜,30绝对值

网友(2020-09-15):
这样就拆完了,起码看看主板正面吧?

网友:
很多年前买了个星河的cd,发现是松下的机芯扔一边吃灰

网友:
好东西啊,相当经典。以前时兴cdm-4机芯时,很吃香,没舍得下手,时过境迁都是数播了。

网友:
做工太山寨了,就是不死光头也是徒然了

网友:
这年头还玩CD?一U盘加带液晶屏的广场舞音箱什么音乐视频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