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飞燕血手幽灵Q30游戏鼠标拆解清洗

楼主(2019-03-18):
无聊中,鼠标清洗一下

品牌标签,血手幽灵光微动

三颗固定螺丝,其中两颗在防磨垫下

上盖可以分离,卡扣式

正面

主板反面

网友:
华诺蓝壳白点,耐用

网友A:
什么是光微动,看介绍好像超级牛,但是看拆开的结构就是普通微动,这个有什么区别,是微动没声音?

网友:
我还以为是号称永远不会坏的那个光微动版本(有5个焊盘的那种),
原来是光、微动......不过也不算太坑吧,华诺的微动、编码器还算耐用的

网友:
这个品牌以前弄过双滚轮,后来又弄了一个小孔光电可达到2000dpi,现在弄一键多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光微动,看介绍好像超级牛,但是看拆开的结构就是普通微动,这个有什么区别,是微动没声音? ...

有声音,和普通的没区别。不能光看外表,内在是一样的。

网友(2019-11-02):
就得这么大的鼠标,手才不酸。

网友(2022-07-06):
我有一个,不能移动了,然后血手图标上的灯也不亮了,只有滚轮灯亮,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3-03-16):
光微动不是折开就只有塑料吗?靠阻断二极管发射和接收来实现鼠标按键的功能吗?

网友:
光微动,没听过,看了楼上解释,貌似是跟光轴键盘原理类似

网友:
鼠标只认罗技,其它的都是坑

网友:
这个牌子也有年头了,记得刚配电脑时就买的双飞燕的。

网友(2023-09-03):
今天买了个q50,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双飞燕,曾经普及率非常高的。网吧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它就是网吧的标配了。从最早的滚轮鼠标开始。只可惜,现在看也看不到了。

网友:
微动开关不一样

网友:
看着不错的鼠标,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真的光微动,跟光轴机械键盘一样原理。

网友(2024-11-02):
我买的第一个鼠标也是双飞燕的

网友:
跟罗技雷蛇比,还差远了,只是弄了几个LED,好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