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电动车充电器未果【已修好】

楼主(2019-03-18):
更新
已修复 按照跟帖朋友们的指导修复 更换3842周边电阻贴片两个 mos大电阻一个 mos一个 3842一个 保险一个

分割线——————————

老爷子说充电时候可能碰了下就不亮灯了 想着质量不错我就拆开看能不能修复

脱掉衣服

这个是准备拆件料板

保险炸了

mos电阻炸了 mos测量短路

mos

料板mos和电阻

两个对比

变压器对比

换完以上的 串灯泡上电没反应 反过来看 3842三脚电阻炸了

拆这个电阻更换

换完还不行 准备移植3842

做个手术 正骨

这样子的

然后上电 串了灯泡

你以为修好了吗

并没有

妈的一上电炸了 吓老子一跳

保险没事 电阻又炸了

mmp

测开关管又短路了

3842多脚短路

什么 你问串灯泡怎么还炸了?
老子没有60w的 串的200w的

算了 有空再修吧  问下 这种抢矿是不是 高频变压器匝间短路啊 @衡水家维

结束

楼主:
艾特不出来吗 @衡水家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艾特不出来吗 @衡水家维

衡水家维看红楼梦去了。

网友B:
3842 6脚的电阻测了没,那个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衡水家维看红楼梦去了。

新晋小说家即将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 6脚的电阻测了没,那个也容易坏

六脚的吗 我忘了 一会下班回家测下 我得先弄明白炸管原因 那电阻坏也就是不起振吧 不能炸管啊

网友C:
炸机的充电器没有什么修头!成了电子垃圾,买新的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六脚的吗 我忘了 一会下班回家测下 我得先弄明白炸管原因 那电阻坏也就是不起振吧 不能炸管啊 ...

首先测一下四个整流二极管以及3842和3842周边的电阻,将损坏的电阻和二极管换掉,二极管如果坏的话建议四个一起换,3842和MOS先不装,上电测一下3842供电脚7脚的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有几十伏,然后用起子短接大电容的两个脚将大电容上的电放掉,要放几次直到没有火花,小电容的电最好也放一下,然后装3842,但是MOS仍然不要装,装好3842后上电测3842的8脚有没有5V,如果有的话再把电容的电放掉然后装MOS

网友:
其实电动车充电器爱坏的件就那几样,还是挺好修的,我之前就修了一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6

网友:
哇,3842还可以这样焊接,我也想知道结果,修好了知会大家一下,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一下四个整流二极管以及3842和3842周边的电阻,将损坏的电阻和二极管换掉,二极管如果坏的话建议四 ...

好 我回去试下 整流管好的 我昨天测过了 按你说的试试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 我回去试下 整流管好的 我昨天测过了 按你说的试试 谢谢

这里有个教程你看一下,不一定要按上面说的去替换元件,但是有些测量的步骤方法可以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79140e6c85ec3a87c2c54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教程你看一下,不一定要按上面说的去替换元件,但是有些测量的步骤方法可以参考:
https://wenku ...

还挺详细 谢谢啦

网友D:
唉,看看我那些修这个的帖子嘛,大体流程是这样滴
炸保险,分三种
第一种,只是桥局部短路,炸保险,检查完4个桥管,对应坏的那俩,换上,没事的话,可以通电
第二种,常规炸一片,一般,看见带银环的大电阻炸,这就是初级这边的取样,它坏,MOS必坏,MOS坏必然引起3842坏(极少可能幸免),然后呢,3842--6脚到MOS-G的电阻(一般在22-68之间)炸,3842-3到MOS--s之间的电阻(470-2K)炸,有时候还连累MOS-G-S之间的10K也挂,这就是5-6个电阻,如果换完就送电,成功率可以50%强。基本上没有特殊问题,这就已经解决了
第三种,上述解决后,还炸,那往往是次级电压不受控,导致的相对来说电流过大,损毁,基本上就是一个瞬间的事,串40-60w的没事,可串200W肯定有事,因为充电器满载都不超过200W,你使用200W灯泡,尤其通电瞬间,低阻冷态,那通过的电流很大,瞬间已经摧毁你换的那些件了,
所以,必须使用60-W以下的灯泡,空载的情况下,40W都够用的。决不能随便增大参数,否则不具备保护的意义。重新将本文抄写20遍,,维修重新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机的充电器没有什么修头!成了电子垃圾,买新的花不了多少钱!

恁说的是二三十的垃圾充电器,他修的是西普尔,这东西小鸟来卖,是90,大安来卖,120,

网友:
学习了 以前修电源 似乎碰线了也是把自己和同事吓的差点跳起来

网友:
充电器一般比较好修就那几样  得先确定故障点  排除了再上电 一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看看我那些修这个的帖子嘛,大体流程是这样滴
炸保险,分三种
第一种,只是桥局部短路,炸保险,检查完 ...

我也去抄写20遍!

网友:
如果是求助帖,我认为说话谦虚点会比较让人接受的!

网友:
多看多测,看看大家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