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懂电瓶车的吗?麻烦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9-03-18):
图上画红圈的那个,车灯不亮,测了下没电压,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网友:
三根线,转向灯,明显是闪光器。

网友:
转向器闪烁模块,转向灯一闪一闪的,注意正负极和输出,接错烧mos

网友:
电动车转向蜂鸣器,线不要接错,否则会烧

网友:
这个就不用在论坛问了吧,你都在淘宝找到了,直接问卖家就是了,蛋疼你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