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趴趴狗N291行车记录仪拆解,2019新款AV875MBG主控,索尼291

楼主(2019-03-18):
目前夜视效果最牛逼的机器
2019年产说是升级联咏NT96675主控我是不太懂AV875MBG根本不是什么联咏是安法

请看2018款拆解大图
联咏NT96663BG-H主控

网友:
不错, 这个质量不错, 只是屏幕有点2年就会发白

网友:
96663是老版

网友:
96663好像比较新,具备H264和AAC编码,96650还行少了AAC编码,现在还是有96220帧内压缩视频编码。

网友:
不错,比我以前买的垃圾凌度BL660强多了。卖家说凌度BL660是联咏96650主控,结果买来一查,是台湾一家不知名厂家的主控

网友A:
最知名的不是安霸和联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知名的不是安霸和联咏么

知名的有安霸,永连,还有海思
一般我能买安霸永连就不会买海思,这东西不是靠吹出来的,实际效果和稳定性才是第一

网友:
19款的N291的主控芯片不是NT96675?楼主可以去打假了,要求退一赔三

网友:
什么情况,主控不对,超级电容怎么也没有了,怎么保存时间?

网友:
这是缩水了,投诉他

网友:
papago特别注意一下镜头视角虚标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我和他们公司售后干过好几次无果,mmp、的 他们同厂的S535pro不如老款的S36 镜头广角大,还敢标示一样的视角,台巴子真是个奸商啊

网友:
一直用matego
卓然的主控
胜在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名的有安霸,永连,还有海思
一般我能买安霸永连就不会买海思,这东西不是靠吹出来的,实际效果和稳定 ...

兄台,是联咏

网友:
我记录仪是云智汇,型号记不住,反正就是方方正正内置wif、i触摸屏、GPS模块超级大块头那款。用了四五年了,蛮稳定的,清晰度、可视角度都很完美。就是夏天停地上太阳直射下午开车要过热死机,要开空调吹一会儿。

网友(2019-04-28):
才买的360的,晚上看不清……

网友(2019-06-03):
假一赔三 我刚准备买呢  虚假宣传啊

网友:
去找卖家PK了吗,这个虚假广告退一赔三的

网友:
主控宣传的的不对版。    正儿八经的伪劣假冒

网友:
凌度的96650主控的用了好多年,缺点就是热,非常热,电池早就失效了,显示屏让我拆坏了一半。不知道后面出的型号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有。

网友:
趴趴狗除了清晰度差,夜视效果差以外,其他都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