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发动机水管漏水了】法兰盘漏水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9-03-18):
这不是 给我的那个大福田 491发动机的车换了水泵 之前水泵坏了 然后 换了新的节温器

之前接口都是打胶加石棉纸垫的   我问4S的说不用打胶 直接石棉纸垫就行 但是  我换上去了之后 水泵不漏  发动机出水口的法兰盘 就是 进气歧管下面那个 管子的法兰盘漏水 之前不漏 我拆装后 把胶刮干净了 换了新的石棉纸垫 大概0.8mm厚度的  然后灌水后不漏水  昨天都正常的
今天冷车后来发现漏水 拧紧了下螺丝 有个螺丝滑丝了

看了下 是原来螺丝有点短 滑了好几牙 但是还有点距离 就把螺丝M8的 从25的换成30的  另一边没滑丝的倒是能拧好多圈 这边滑丝的不敢拧多了  用扭矩扳手 拧到了22.5Nm 就停手了 发动起来还是渗漏 是不是石棉纸垫一次性的  只能用1次  再用必须换
还是说要打胶   另外我的那个 卡夫特免垫片密封胶写的不用垫片 我是直接上胶水还是 石棉纸垫片加胶水呢  或者只上垫片换个新垫片?

谢谢

网友:
打胶吧,滑牙的,加几个垫片垫上,在上螺帽,如果是,螺丝那必须重新攻丝,换个大号的螺母或者螺母缠生料带,上下拧紧力度不一样,会渗水的

网友A:
又是你 天天修车 你不用上班吗 刮干净上脚 不要垫片 我们都这么干 用垫片效果反而不好 因为铝的时间长了会形变 也会腐蚀 垫片用于新工件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你 天天修车 你不用上班吗 刮干净上脚 不要垫片 我们都这么干 用垫片效果反而不好 因为铝的时间长了会 ...

谢谢回答  我这个出水管法兰盘有2个螺丝  我也是才发现这发动机缸盖 和出水管法兰都是铝的  之前螺丝是 25mm的  就拧了几扣 现在换了新螺丝 30mm的 最长也就只能如此了 有一个滑丝的凑合能拧上了   这次怕再滑丝就麻烦了 用扭矩扳手 M8的螺丝 拧到 22.5牛米  按照下限拧
之前用旧螺丝25mm的 没上密封胶 只上石棉纸垫   拧好了之后没漏水  发动了几次 冷热交替也没事 第二天发动后漏水的 怀疑是热胀冷缩正好滑丝了
当时换螺丝重新拧紧还是渗漏  缸拆了看 石棉纸垫片 一次性变形 松开螺丝再拧紧估计就密封不好了
因为同样的垫片 下面的 水泵 6个螺丝拧紧的 也是没漏

还有就是的确和有人说的一样  缸盖那边的法兰没腐蚀 但是  对面的出水口法兰已经腐蚀了 接触面很多小坑  洗干净后 抛光仍旧有坑  估计是二次拧紧 以及 接触面有腐蚀的小坑导致渗漏 这次不得不打胶了  密封胶能填补那个小坑  估计就不漏了    估计就是别人说的新工件 光滑平整 直接上石棉垫就行了 比如我那个水泵就是新的  缸盖对应的位置也光滑     而如果工件有腐蚀不平整 就要上密封胶加石棉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