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创新改造,DIY威克士20v锂电热熔胶枪

楼主(2019-03-18):
前两年有一次需要用热熔胶在外面粘东西,到处找不到插头,电瓶车充电口又远了点,只能插上烧热以后拔下飞奔过去粘,结果还没粘两下就冷了,那叫一个尴尬。。。。从那时起,就动了做个锂电胶枪的念头,正好手上有威克士20的电池,就准备做一个,后来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发热芯,加上懒癌发作,就耽误了下来。
后来看到论坛高手做的白光T12胶枪,大受启发,电池是20V的,用在T12上也有60瓦的功率,够了。
于是四处寻找材料,终于给我找到了一种6v电池胶枪,带一个宽大的底座,也不贵,正好能改装放一个电池插口,于是果断下手买了一个。

拆开一看,傻了眼,这里面居然是环形的发热芯,这叫我怎么装T12啊。

后来灵机一动,学习那些自制电动吸锡器的办法,搞了个紫铜板间接导热,打了一个八字孔,一个孔套胶枪上,一个孔塞发热芯。

中间牺牲了两个t12,diy的代价啊。。。
下面装上底座,手柄里面装上保护板、616控制板。完美搞定

预热30秒出胶,妥妥的。

目前市面上也有大功率ptc直流发热芯,也不是很贵,但是T12有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PTC虽然能自动恒温,但是他的恒温原理就是靠着随着温度上升,电阻变大,也就是说,温度越高,功率越低,加热到最后的时候,越来越慢,而T12是只要不到温度,就一直满功率加热,所以就算是60瓦的T12 ,也不是100瓦的PTC加热速度能比的。

不过目前这配色不太满意,目标是再做一个外观更完美的,能用11mm胶棒的。

楼主:
有能力的可以改造一下616控制板,或者自己做一个控制板,降低一点温度,提高功率,效果会更好,我这个板子实测温度在180-200,感觉还是有点高了,胶太热出来半天不凝固

网友:
好想法好手工

网友:
我也想做很久就没有费的T12发热心  买的话邮费比发热心贵

网友A:
做的不错!  现在尽量不用热熔胶了  能用704之类的尽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  现在尽量不用热熔胶了  能用704之类的尽量用

704完全不能称之为胶,那点粘性啥都粘不住,还不如502

网友B:
不错,楼主完成了我一直想做的5
t12热熔胶枪,不过建议把头子磨短放中间,而不是背包套,否则加热时间长,热容大,失去t12的优势了,不如用936

网友:
引用 楼主:
704完全不能称之为胶,那点粘性啥都粘不住,还不如502

要说当粘东西的胶用  热熔简直垃圾  固化了嘎嘣脆

网友A:
我粘亚克力小盒子  你热熔或502试试

网友:
这个创意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创意不错,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完成了我一直想做的5
t12热熔胶枪,不过建议把头子磨短放中间,而不是背包套,否则加热时间长, ...

已经最短了。。前面都温度探头都有点漏出来了,实在是没办法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粘亚克力小盒子  你热熔或502试试

亚克力一般还真是用502粘的,不过容易发白,讲究点得用专用胶水,704是硅橡胶吧,主要是绝缘用,那玩意干了一扣就下来了,比热熔胶还软,热熔胶粘塑料纸壳子还是不错的,我汽车保险杠掉了都是拿热熔胶粘的,三年了都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最短了。。前面都温度探头都有点漏出来了,实在是没办法放了

把头子磨穿,让胶液从中间过是否可行,可能需要加轴套,防止电热丝温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头子磨穿,让胶液从中间过是否可行,可能需要加轴套,防止电热丝温度太高 ...

头子就7-8毫米宽,里面发热丝是封在陶瓷里面的

网友:
改成移动版的热熔胶枪,不错的改造方便使用。

网友C:
3D打印机的发热芯了解下,便宜还能随意控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机的发热芯了解下,便宜还能随意控温

搜了一下,有点意思,是很便宜,温度也合适,不过怎么控温?需要另加感温零件和控制电路吧?

网友:
有点意思,是很便宜,温度也合适,不过怎么控温?需要另加感温零件和控制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能力的可以改造一下616控制板,或者自己做一个控制板,降低一点温度,提高功率,效果会更好,我这个板子 ...

616线路图满街都是,自己看下改改温控范围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