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检修电动车时有有电不走现象和迈速表不动故障

楼主(2019-03-18):
2007年8月初购的电动车,本该进入报废行列,但推出电自新国标后,处于矛盾中,更新不知买什么样的车,新国标车不想买,超标车不能买。唉……,只能让该退役的老车继续服役了。
该车故障现象:时常出现有电不走,但按一下喇叭,或关闭电源再重新打开,或用脚猛跌蹬地,或拍拍坐凳电动车又能走,有时需要各种动作组合。有时还会出现电机咯咯作响行走无力,有时感觉电机磁阻很大,当初认定是电机霍尔有问题,造成电机缺相或乱相。遗憾的是这种现象每次都是在路上发生,在自家车库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用脚踢脚蹬手拍都不出现异常现象,检修难有定向思路,只能彻查。
还有一故障就是速度表不走,虽无关紧要但检修时可一并查排。拔下速度信号线测得对地电压随转把由0~25.4V均匀变化,说明信号正常,但接上速度表后电压则只在0~1V范围内变化。分析:一是信号连接线有搭地现象,但串上电流表后始终测不到电流,连线搭地现象排除。二是控制器速度信号源内阻很大,所测电压为虚压,不足以驱动速度表。
先打开前罩和大灯罩,检查线路中,发现电源锁线插口有一处有黄色氧化物,用手轻轻一碰就掉了,随将这断线重做接头。
然后拆开座筒套,座筒套下有两根线中间部位用热缩管套着,当剥开热缩管后发现两线接口部位都已严重氧化。从走线上看像是刹车断电开关线,我的车后刹是脚刹所以可能不与前刹走线并在一起。但断开此线后车不行走,由此断定不是刹车断电开关线,那就最大可能是钥匙锁线了,在检修时也没注意断开此线后车是否有电,如车仍有电就不是钥匙锁线,如车无电则是钥匙锁线的可能性极大。
另外还查到有一相线接口孔内有较重的水垢类物质。
排除了上述三处故障点后,电动车仍出现有电不走的情况,在有电不走时进行测量(有准备带上了万用表),测得5V工作电压只有2.755V,可能是造成霍尔不工作致使有电不走的现象。
拆下控制器进行检修,检修中发现主板上有一小板稍有晃动断定脱焊,补焊需取下紧挨着的电解电容。
在对控制器作进一步检查时又发现速度信号线串联的分压兼限流电阻阻值由标称43欧变成1.134K。
最终检修结果:电动车已正常工作,速度表虽已动但进入“欢乐表”行列,读数偏高约10%

高标控制器质量还是不错的,标称48V/23A,应该是450W的控制器。

网友:
恭喜修复,氧化这么严重还虚焊,木分啦,帮顶

网友A:
07年的车,十二年了,好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年的车,十二年了,好质量。

江苏无锡天爵牌电动车,质量真心不错,可惜厂给兼并了,现在转产爱玛电动车

网友B:
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如果有电不走可以检查锁门回电有没  霍尔 5V电压有没 感觉缺相得看看三相插头有无烧焦 接触不良 基本都好修

网友:
我也觉得高标控制器不错 很多车子用高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如果有电不走可以检查锁门回电有没  霍尔 5V电压有没 感觉缺相得看看三相插头有无烧焦  ...

你说的很在理,只是实际检查工作中也还是挺麻烦的,特别是一些被热缩管之类包裹的很严实既拿不准是否有问题又不想破坏它的时候就有点犯愁了,再说人都有懒惰的思想,车能凑合着骑就凑合着骑吧,到实在不行时再进行修理……

网友:
能用这么多年,这个质量很扎实了,

网友:
很有水平的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苏无锡天爵牌电动车,质量真心不错,可惜厂给兼并了,现在转产爱玛电动车
...

是不错,外表好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