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使用整卷丝圈脚垫裁剪个合适垫子

楼主(2019-03-18):
同事换了新车,说起4S送的全包皮脚垫一踩就是灰灰的脚印。看起了淘宝上专车定做的丝圈脚垫,我想她介绍自己买通用的丝圈脚垫照着车型打版自作的经验。

她倒是是把装修的资源用上了,中午直接去给她配门前脚垫的店家里把材料带回了。好,用得一活

主驾驶位

副驾驶位

前座的垫子不规整,只能照着描。后座的比较规整,测量划线就行

很久以前买的白蜡笔起作用了

花好一侧,由于中间鼓包,需要测试总长

长度测量后,就能对折复刻

测量中间鼓包处

挖去中间前座轨道空

自己剪裁的只是没有包边,但比商品更服帖。
关键价格能便宜很多

网友:
可以,边坏了就扔了再裁一个

网友A:
给脚垫再加个垫子,而且看图是没有打孔的,放驾驶位的话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脚垫再加个垫子,而且看图是没有打孔的,放驾驶位的话有安全隐患

丝圈的能藏灰,都剪裁得大一圈,四周卡得很紧,没任何松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太耐磨吧?我司门口就放了个这也就几十号人每天进出,一年都秃噜毛了,放车上油门刹车天天鞋跟磨同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太耐磨吧?我司门口就放了个这也就几十号人每天进出,一年都秃噜毛了,放车上油门刹车天天鞋跟磨 ...

胜在便宜,到时再剪一个

网友(2019-04-25):
单纯的脚垫漏水,如果下雨脚上有水,踩上去慢慢就渗透下边去了。我现在把旧车的那种PVC脚垫垫在全包脚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太耐磨吧?我司门口就放了个这也就几十号人每天进出,一年都秃噜毛了,放车上油门刹车天天鞋跟磨 ...

质量好的不会秃噜毛的,我车从2012年用的丝圈脚垫到目前还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