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怎么用12864模拟指示灯

楼主(2019-03-18):
我有三个按键,想在12864上对应的三个黑块来显示。请问程序怎么写,可以用这三个按键控制12864上三个黑块的亮和灭,就像模拟LED指示灯一样

网友A:
分别作三个模拟按键亮和灭的六个图标,然后按哪个按键显示器就显示对应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作三个模拟按键亮和灭的六个图标,然后按哪个按键显示器就显示对应的状态。 ...

现在需求是只需要三个黑块,怎么编?

网友A:
先学习单片机和屏幕驱动吧,学会了这个问题就会了,不会的话这个给你解释清楚了也没用

网友:
你最好从1602开始。。也不是很难

网友:
单片机路千万条,编程第一条:代码不规范,薪水少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单片机和屏幕驱动吧,学会了这个问题就会了,不会的话这个给你解释清楚了也没用 ...

我现在准备用的方法是,把黑块作为自定义图片,消除用图片全写0x00,键值1与0对应黑块图片与空图片

楼主:
使用在指定位置显示自定义大小图片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