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爱国者U330(SM3269AB)量产成功

楼主(2019-03-18):
某东买的爱国者U330,32GB USB3.0 U盘,用论坛的ChipGenius检测如下: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U3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供应商: aigo
 设备名称: U330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aigo
 产品型号: U3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80209-1AB
闪存识别码: ECDE94F3 - Samsung(三星) - 4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32GB

没找到SM3269AB的工具,看见网友说这货就是SM3268AB,就用SM3268AB的工具量产了,成功!

用的是量产网的“慧荣SM3268AB V2.5.69 v2 U盘量产工具Prescan R1229”

由于量产前没抓图保存,下面是量产后的抓图,跟量产前只不过少许差别

请注意前面用chipgenius检测是没有序列号的,用量产工具检测也没有序列号,这个是量产后的序列号!
底下红线处是固件详细名称,量产前最好记住。

量产工具往右拉,可以看到详细的闪存芯片型号,工具版本R1229,记得量产前这里是R0470。
如果这些信息没有显示,按一下“Scan USB"按键就有了,如果还是没有,估计是不支持你的U盘,最好不要继续了。

以上信息都能清晰显示后,按”Setting“,密码320进入工具设置,打开默认设置DEFAULT文件即可,根据自己的U盘调整。

具体设置可参考ChipGenius的检测。上面红线处我选的是随机SN,量产出来的是乱七八糟的号码,选16 Bytes的话,序列号就跟左边设置一致了。
左下方都按默认就好了,因为我的U盘没有指示灯,所以我把LED相关的都去掉了。
右面红线处,Select  ISP前可以勾上,在3268AB文件夹选取跟前面检测到的固件文件名一样的固件,也可以不选。

其它的按照图示选取即可。下图是量产成功后的截图

可以看到,量产时间还是很长的,我的32G超过了1个半小时,开始一直在PreTest,不要心急,耐心等待!

这是量产后用ATTO测试截图,速度挺满意的!记得量产前是70M/100M的样子。估计是新固件对速度有所提升。

这是量产后用ChipGenius检测结果,主控还是显示SM3269AB,但是固件已经是ISP 181219-1AB了。

网友:
为什么要量产?是U盘坏了还是提高性能?

网友A:
买的几月份产的,坏块有多少
这个位置参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几月份产的,坏块有多少
这个位置参数是什么

都是默认啊,其它界面都没动过。

网友(2019-06-11):
我的和你这个是一个型号  主控都一样  怎么失败

网友:
拆开看一下是不是三星UFS做的U盘

网友(2019-09-22):
我的优盘真做了量产120G就只有60G了

网友:
我的朗科128的量产后也只有60g。中间报错。没完全量产完,格式化后就只有60g

网友:
有个安国主控的爱国者32G写保护了,不知咋弄~

网友(2019-12-23):
楼主我怎么也失败阿?教益下

网友:
楼主量产的时候没有选择主控吗?????????

网友(2020-02-29):
量产失败,不知原因

网友(2021-06-24):
知道U358怎么量化吗

网友:
插入U盘直接卡死......

网友B(2022-06-01):
同样是U330,怎么你的是慧荣主控+三星MLC?别人的怎么是国产的主控+国产TLC,咋回事哦

网友C:
单位21年采购了一批u330,上个周坏了几个,我拿来看了下,是is918主控,闪迪tsop BICS4黑片,然后用工具量产了一下救活了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位21年采购了一批u330,上个周坏了几个,我拿来看了下,是is918主控,闪迪tsop BICS4黑片,然后用工具量 ...

必须确认他们不要了,U盘归你了才能折腾,这种东西事关饭碗, 万一又坏了,这个还是你折腾过的,你的责任,吃大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U330,怎么你的是慧荣主控+三星MLC?别人的怎么是国产的主控+国产TLC,咋回事哦 ...

分批次的,我的爱国者U330 64G版本是慧荣3281L-AB,配东芝TLC,tsop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确认他们不要了,U盘归你了才能折腾,这种东西事关饭碗, 万一又坏了,这个还是你折腾过的,你的责任 ...

放心,是他们来找我修的。我平常就负责修电脑之类的,我修不好的他们就拿去报废了。就这样,没有你想的呢么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确认他们不要了,U盘归你了才能折腾,这种东西事关饭碗, 万一又坏了,这个还是你折腾过的,你的责任 ...

有的公司比较没人性化,弄坏了就丢饭碗,有的公司很好的,弄坏了陪一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