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京宝马X1报触媒故障怎么维修解决

楼主(2019-03-18):
这台宝马X1到了十万公里的分水岭,同样也是很多车上部件使用寿命的极限。这台X1刚刚迈过这道岭,三元催化器就开始出现了问题。现在ECU报出了废气触媒转换的故障码,翻译过来就是三元催化器的效率低。

三元催化器效率低有多种原因,后氧传感器的数据错误也会出现相同的故障码。通过观察数据流发现后氧传感器是好的,符合后氧传感器的变化规律。剩下的就只有三元催化器的原因了,由于三元催化器本身的特殊属性是没法继续维护的,只能进行更换。

将膨胀水箱(备水壶)拆了之后才看到的三元催化器,前氧传感器已经拆下来了。右侧的发动机悬置已经被我拆下来了,要不然从发动机底部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拿出来。六个硕大的排气孔出现在眼前,旧的三元催化已经拆下来。新的三元催化器是不带有前氧和后氧传感器的,需要将旧三元催化器上的氧传感器拆下来才行。

切记,前氧和后氧的位置是不可以装反的,要不然发动机的空燃比就彻底的出现了问题。接口垫圈,非常的容易损坏,为了保证一定的密封性,我换了新的接口垫圈。密封性对于排气管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前氧传感器还是后氧传感器,都是依靠检测尾气之中的氧含量来对混合气浓度做出修正的。只要是漏气,一定会影响氧传感器的检测结果,特别容易造成疑难故障。

北京安驰畅达宝马维修,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亲民的收费价格,更多宝马车主的一致选择。

网友:
拆个催化器好麻烦~~

网友:
这个故障,按说可以不修的呀? 难道是尾气检测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