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原创知识】—— 一招教你看懂笔记本芯片型号

楼主(2019-03-18):
自从牙膏厂退出SB平台以来,四位数的CPU型号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哪个性能比哪个好,最后只能盲目选择最新一代的型号。
事实上,最新花里胡哨型号的没准比8年前的还慢。

回到正题,一招教大家如何鉴别CPU型号对应的性能。

编号第一位:
这个代表CPU代系,不介意买二手笔记本的可以不用太在意,反正8代牙膏和2代牙膏没你们想象的性能差距那么大,只是功耗和发热上面的升级改善。我个人特别喜欢3代的,因为这一代有大量的带针型号,可以随意代换。而一代性能太差,二代发热太大。

编号第二位:
注意听讲,这个是敲黑板的重点,选择CPU放大招就是看这一位。数字越大,性能越高。不管商家忽悠你笔记本有多新,只要第二位看到是什么2、3之类的,果断放弃,性能不会高到哪里去。

编号第三位:
这个是次重点,这个位置的编号一般和主频关联,编号越大,主频越高。如果平时用不到太多核心,但是需要高主频的,务必这一位不要选编号太小的CPU。

编号第四位:
放着占位的,看不看无所谓。这个用来标示的含义,我也不说了,和性能影响几乎没有关联。

第五位(字母位):
这个是智商检测位,字母代表买家智商的高低。
U:低智商——反应迟钝的用户,家里还交不起电费,游戏什么根本玩不来……
Y:超低智商——反应迟钝得都不会动的用户,家里连电都没通的客户,扫雷也是玩DOS版的,可以考虑……
M:普通智商——以前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后缀,没得选,反正通电可以用
HM:高智商——家里是供电局做的,电费交得起
QM:超高智商——反应迅速,头脑聪明的用户使用。笔记本电池?不存在的,5分钟电池。
XM:炫酷吊炸天——一般你买到这种后缀CPU的笔记本,你需要去健身,扛个十几公斤的货不容易。
HQ:高智商和超高智商合体——凹凸曼之王类的存在,有了这个什么都不重要了

网友A:
你怕是不知道5 4258U和标压i5 4200m性能差不多,还有QM和HQ以前只是封装不同而已的,本质是一个东西

网友:
但是u结尾的机器,待机时间长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怕是不知道5 4258U和标压i5 4200m性能差不多,还有QM和HQ以前只是封装不同而已的,本质是一个东西 ...

写给小白看的文章,有必要这么杠么。

网友B:
想打赏点给你的,无图无真相。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打赏点给你的,无图无真相。看不懂。

说实话,这个贴还真的没图可贴。CPU实物上面连型号都是没有的,只有类似SR09这样的四位数代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