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失败的PM961 256G

楼主(2019-03-18):
买了一块坏的PM961 256G ,检查发现主控短路,上机发烫,有TM白话100,
想着先把主控焊下看看还断不,

主控 POLARIS

晶振 LY 1612 25M

缓存和其他芯片

拆后沙眼,掉点严重,失去维修意义,还是短路,MMD,应该先拆小芯片

找其他出路,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有次在摊上也见过4、5条,因为那主专卖这类pc旧件,估计坏的成分居多,我也没心思搞。转了个圈,回头已经给人全抢光了。

网友:
看来只能拆芯片搬板子了

网友:
可惜了 这个按理说性能还可以的

网友:
没得搞,最后还是得扔了

网友:
应该先拿热成像仪扫一下发热源

网友:
可以搞U盘啊

网友:
这颗粒都拆坏了?

网友:
拆闪存开卡吧

网友:
松香大法啊

网友:
风枪温度太高了吧,颗粒不知道还有救没有

网友(2019-12-08):
不忍直视啊

网友:
维修,先易后难啊,上来就干芯片。
应该查下外围元件有没问题先吧。。。

网友(2024-11-01):
目测楼主既没用预热台,焊油也不够

网友:
三星 掉固件的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