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3-18):
在废品店两元买的,当时以为是监控红外补光的
收机摄像头拍照片时几乎看不见白光,正常红外线在摄像头下应该是白光

网友:
摄像头外挂红外灯

网友:
红外灯发出的光,波长为850nm和940nm2种。可以完全无红暴(采用940~950nm波长红外管)或仅有微弱红暴(采用850nm波长红外管)。

网友:
这就是红外灯,手机拍不出是因为有红外滤光片的原因

网友:
就是红外补光灯

网友:
我还以为是飞机杯

网友A:
UV灯,用于定影,油墨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UV灯,用于定影,油墨固化

应该是IR红外灯,好像路口过街天桥,红绿灯上的镜头标配。UV的验钞波段眼睛看大多数暗绿白,日亚和进口芯片是暗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红外补光灯,手机摄像头不支持,因为手机有红外滤光片,可以阻挡红外线,而摄像头有切换器,在光线暗的时候自动把红外滤光片推走,然后打开红外灯,才有效果

网友:
现在大多数手机都能滤掉红外光了,好像是苹果引领的这个潮流。

网友:
这是正宗的红外灯,可能是流水线上视觉摄像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