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来大神求助固态盘不认盘重新开卡!!!!!!

楼主(2019-03-18):
求帮忙谢谢大家

这杂牌的用开卡工具只显示出1G 估计软件错了 还是短接错了求大神帮忙

这杂牌的用开卡工具只显示出1G  估计软件错了 还是短接错了求大神帮忙

这杂牌的用开卡工具只显示出1G 估计软件错了 还是短接错了求大神帮忙

这杂牌的用开卡工具只显示出1G  估计软件错了 还是短接错了求大神帮忙

这杂牌的用开卡工具只显示出1G 估计软件错了 还是短接错了求大神帮忙

这杂牌的用开卡工具只显示出1G  估计软件错了 还是短接错了求大神帮忙

这个是120G影驰的求帮忙

这个是120G影驰的求帮忙

这个是120G影驰的求帮忙

这个是120G影驰的求帮忙

楼主:
这是杂牌盘的芯片

网友:
我前两天发的贴子,芯片应该和你这个是一样的,你可以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02

网友:
2258H  主控板买吗  可以和你换

网友:
进入ROM模式就是显示1024M,只有成功量产完了才能正确识别出全部容量。你先找慧荣的量产教程看看吧,慧荣SSD一系列教程基本通用

网友:
只显示1024m完全没错啊,识别到了rom mode,直接开就行了,不行调参数,我也有个这个瑞势的ssd,但我那个是2258xt的主控,我三贴B0KB,写爆slc cache之后写入掉到15m/s。。。
下面的是群联s11,那个如果是轻微程度的掉固件,老站里有救的方法,如果掉固件比较严重,已经不是SBFM的状态,那就只能拆颗粒顺便向群联吐口水了,参考这两个帖子里的方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137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9/138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