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99年的老物品

楼主(2019-03-18):
99年,在儿子的耍赖式胁迫下,买了当时很潮的新天利游戏VCD,附件有无线键盘、游戏手柄、话筒及若干游戏K歌光盘,今天先把键盘晒一下,想拆开,可背面螺丝拆完了也打不开,可能键帽下面还有螺丝,没时间先不拆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是红外的怎么才能改一下用在电脑上,因为手感不错扔了可惜。

楼主:
手机拍照,效果不怎么样,大家受累了。

网友A:
那时候怕是没有蓝牙或者2.4G无线键盘吧。
这个无线键盘如果是红外的,你在VCD里找找,应该有个红外接收头,拆下来,看看周边电路。
如果只有一个红外接收管,百度搜搜“自制电脑红外接收”,把红外接收管接在电脑COM口,然后找COM口相关调试软件,类似IRCtrl,可能会接收到信号。
以前拿一个红外接收管加点电路,插到COM口,然后拿DVD遥控板来测试遥控码,然后改DVD闪存里面的遥控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怕是没有蓝牙或者2.4G无线键盘吧。
这个无线键盘如果是红外的,你在VCD里找找,应该有个红外接收头, ...

谢谢耐心回复,太复杂了,我可能搞不来了,还是放弃吧。

网友B:
1999年的1780元,当时大概要4-5个月的工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99年的1780元,当时大概要4-5个月的工资吧?

可不么,当时两千块对工薪家庭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

网友:
那时候真是暴利啊,当年工资那么低,买这些玩意都不眨眼的,现在花超过100都要考虑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