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16W 1.2米LED灯管

楼主(2019-03-18):
今日帮朋友更换灯管,完事之后带走几支已烧坏的16W LED灯管回家拆拆玩。(40W 1.2米长)
以为会很难拆开,原打算直接砸烂玻璃管,只要LED灯片和驱动板。(未见有坛友完整拆开)

回到家后认真看看两端,觉得是用704之类的软胶贴的,有可能无损拆解。于是用毛巾包住灯管,防止玻璃爆裂伤手,一手紧捉灯管头用力拧。开始是没经验,毛巾也有点打滑,怎用力也拧不开。后来灯管和灯头都包上毛巾,用力一拧,顺势而出,玻璃没破裂。成功一次,再拆就有经验,感觉也很容易拆,不难。接下来就是如何拆出灯条板,用手扣肯定是扣不出来的,想撬起来也不可能,太长了。后来想到用硬胶管,先用手扣起一点,然后用胶管套住灯板,用力往里压,就可以整条灯板顺利撸出。

因为拆之时打算暴力拆,没打算拍图发贴,大家的子弹都紧张,不想浪费大家的子弹。当拆到有一支灯管质量不错,灯条是用铝基板的,测灯片发现烧了几只LED,估计更换灯片就行,之后就有了想维修的想法。更换灯片没难度,用加热板在其它灯板拆下好的灯片更换上去。换好后通电测试,整条灯条正常,每只LED亮度基本一致,1.5小时后,灯板发热很少,驱动板发热也不大,测量实际功率为14W多点。灯条算是修好,接下来是重新穿入玻璃管并贴好灯条。清理玻璃管时,发现白色粉很容易抹掉,但都只是一端有种情况,另一端要用力刮才会掉粉。幸好有支两端的粉不容易掉,清理余胶后基本没掉粉,完全可能再利用。在翻箱倒柜满头大汗后才找到多年前购买的704胶,还好没干,能用的,在灯条板点上704,小心顺入灯管内,放平等胶干之时才想到发个贴分享一下,其实LED灯管也是可以维修的,关键是别拆爆玻璃管就行。

拆解时没有拍图,下面图都是之后拍的。
就是用蓝色的胶管套出灯条板。

图中的灯条是玻纤板,如果都是这类灯板就没打算修,散热不好,容易坏灯片。

打了704胶等干,就这时才记起,应该分享一下,灯管也可以维修。

更换过LED灯片,一端3只,另一2只,中间换了5只。
不知是不是温度过高,把板也烤黄了,之前更换其它灯板很少会这样子。。。

这是重新点上704胶后顺入玻璃管后拍的。(所有图都是在这时候才开始拍)

估计要等一晚上胶才会干透,驱动板也要等胶干才装上,所以未拍得整支灯的亮灯图。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N年前撸了同样的两根,没地用,一直吃灰
等送牙膏ing

网友A:
买过两根这样的,结果快递中从中间折了,也想利用灯条,但怕LED发的是紫外光居多,需要灯管内壁的荧光粉转换为可见光,最后都扔了。

网友B:
玻璃管闷烧,散热不好

网友C:
白粉是散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两根这样的,结果快递中从中间折了,也想利用灯条,但怕LED发的是紫外光居多,需要灯管内壁的荧光粉转 ...

灯片还是好的,可以拆灯片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管闷烧,散热不好

如果发热量大就真的很有影响。
自己使用佛照的LED灯管几年了,还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粉是散光用的?

白粉觉得是均衡光线作用,应该不是荧光粉。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粉觉得是均衡光线作用,应该不是荧光粉。

有的就是荧光粉。

网友:
这种胶粘合的很无奈,不好拆,特别是灯泡!现时很多的塑包铝灯泡都用这胶,坏了等于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发热量大就真的很有影响。
自己使用佛照的LED灯管几年了,还没有问题。 ...

佛照的led很辣鸡的,单位的光管和球泡坏了一大堆,全是佛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片还是好的,可以拆灯片玩。

第一步包毛巾拧很危险的感觉。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还有粉的,哈哈,牙膏没到货,帮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粉是散光用的?

没有荧光粉是柔光作用

网友:
这样的灯管我们仓库坏的几百支,每箱30条灯管,8箱

网友:
长见识了,看来以后的灯管坏上只修一下就OK了

网友(2019-05-21):
无损拆解,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2022-10-12):
一直都是拆件用,以后也试着拆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