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金胜KM500120SSD 初始化没反应,无法分区

楼主(2019-03-18):
以前帮同事买的固态硬盘,后来坏了,到商家那里更换了一个,更换了以后一直就放在那边没有使用。结果昨天晚上我想装系统,首先对硬盘进行分区,分到一半的时候死机了,等到再启动的时候就不行了。固态硬盘挂在机器上,PE系统无法启动。
用移动硬盘盒实验,在磁盘管理里面可以进行脱机和联机的操作,点初始化,移动硬盘也会闪几下,然后就是没有初始化成功。无法进行卷操作,大家帮看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一定要量产?固态硬盘的量产我还没有玩过,还不太熟悉怎么弄?各位大神帮帮忙

刚才对磁盘进行了清零操作也还是不能初始化

是不是一定要重新开卡了?我还不会开卡

刚才把它拆开了,大家看看是不是假货?好像是黑片?

网友:
估计是坏的吧。。。。自己会量产就自己弄吧

网友A:
固态是要重新开盘吧    这个貌似比量产麻烦  我遇上过一次 返厂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是要重新开盘吧    这个貌似比量产麻烦  我遇上过一次 返厂处理的

点儿太背了,还一次没用呢

网友B:
没售后的话拆开开卡就行,金胜一般是慧荣主控,开卡非常容易。有售后找售后,因为这个问题一般是颗粒有问题,开卡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售后的话拆开开卡就行,金胜一般是慧荣主控,开卡非常容易。有售后找售后,因为这个问题一般是颗粒有问题 ...

估计售后过期了,一直放着没用

网友:
估计不好搞了,开盘麻烦

楼主:
这个硬盘买的太失败了

网友:
没搞过,帮顶了

网友C:
主控88NV1120,估计楼主自己是没办法救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88NV1120,估计楼主自己是没办法救活了。

下载了一个开卡软件,可是看不到盘。短接后,能格式化,容量13M左右,但断开短路接点后,还是在开卡软件里看不到盘

网友:
MARVELL主控,暂时是没解决办法……

网友D:
MARVELL主控未流出开卡软件,无法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RVELL主控未流出开卡软件,无法开卡

不但小马主控没法玩,这个颗粒2258都没法玩,,,,,蜜汁只能开半容量

楼主:
现在已经绝望了,放在一边睡大觉吧

网友E:
金胜最易遇的问题就是断电后掉盘,n年前图便宜买过一个64g的,一断电掉盘了,还好保修期内,返厂换了个,用到现在,速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胜最易遇的问题就是断电后掉盘,n年前图便宜买过一个64g的,一断电掉盘了,还好保修期内,返厂换了个,用 ...

当时也是图便宜才买的

网友:
买U盘主控板,做两个64G的U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9-04-26):
这是掉盘了。固态的常见故障。固态还没怎么用过。

网友:
这个是2CE的闪存,可以双贴3267AE做成128G的U盘,前700M写70,后面写30M比较稳定,跑圈会卡卡的,复制电影没问题,读取1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