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论坛,让我遇见初恋的美好~MASTECH M-837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异常(已解决)

楼主(2019-03-18):
前面发帖测试一组电动车电池及其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及电池的相关测试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93
)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在排查电动车电池充冒的原因,当然首先查充电器是否有问题,而手边只有一块应急用的渣表,当时测得的结果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在该表的1000V档满程,但是后来的测试并没发现此充电器有问题(如果说有,就是它是20AH的,不适合给12AH的电池充电),充电器及电池的帖子已经发了,但这问题却留下了,帖子发出来,坛友们最感兴趣好象不是我辛苦测得的数据和结论,而是对我这个奇怪测试充满了好奇,也让我茶饭不思……

就是这块表,这货在旧坛子发过帖了,而且是上坛初期发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7937&ds=1&page=2#42296809),那时我还是新人,而现在已经是论坛元老了,说明这块表也是好老的了(说明我也好老了):

有坛友怀疑当时测量有问题,我也有这样的怀疑,今天再来重测一次。
一、在车棚还是用这块表测
为了消除除坛友们的怀疑(类似刘*的“换壶门”事件),我将万用表的表线及充电器连线均绕起来收进镜头之内。测得结果没有悬念,还是1000V档满程:

动态图更有说明力,按下电源开关,充电器绿灯亮,万用表1000V档由0跳至满程:

更惊人的是,这次测量偶然发现了居然直流电压各量程都是满量程——至少200V档不应该满量程呀:

继续有新发现,前面是把表笔按正极性测量电压(也就是红笔接正电,黑笔接负电)依然是满程,无悬念;但是反极性测量,按理说,如果正极性测量满程,那反极性测量应是负向满程,可是,却是0:

二、用胜利表测
好吧,手边还有另一块表,就是我的战伤累累的“表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1699),一块胜利表,用它对比测试。
因为这个充电器是带空载保护的,空载时,输出继电器不会吸合,所以无输出,而且由于输出防反接(应为防倒灌)二极管的作用,空载输出甚至有些偏负,是-4V:

动图:

正在插入测试的动图:

这一切测试都在说明,充电器没问题,而那个M-837万用表挂了,至少是直流电压档挂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一块坏表引出的故事呗,有啥好说的,浪费木板的空间,可是,接下来的测试我又懵圈了。
用M-837随便测一下手边的一个18650电池,却反现它没坏,满档转动,都基本是电池电压:

测交流电压也正常:

二、拿上楼增兵测试
肯定又有人怀疑我的“表王”伤没好,而且充电器空载无输出的,所作测试不具说明力,就不能两块表都坏?我靠,你非要戴有色眼镜看人吗?我破坏之王这次较真了,从车棚移师家里,增派兵力,增加了坛子里的蓝牙表(为行文方便,下称C表,相应地,那块惹祸的M-837称为A表,胜利表称为B表):

并且把充电器电路板拆出来,赤裸相见,这样可以测到充电器真正的输出电压。
还是先用本帖主角A表来测:
测输出端(正极性测量),依然是接近满程:

越过输出继电器,不是满程了,但还是很高电压,这个和满程的意义是一样的:

然后是B表测试的输出端电压,无输出,这是正常的(如前文所述,虽然没有数字,但显示一个“-”号) :

越过继电器,测到了正常的充电器输出电压:

重点了,用蓝牙表测:
输出端也是正常无输出(显示负数):

越过继电器,也测到正常的输出电压。而且和胜利表一致,顺便证明了我那块“表王”是好的:

通过与两块表的对比测试,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这块M-837万用表,难道它测有输出保护的充电器因为电路结构的某些原因,测出来结果就是这样满量程的?有空载保护的充电器还有,新的都有,就是那个LP新买的劲豪充电器,那测测它看看如何?
诡异的是,测这个充电器,A表与B、C表惊人的一致,三个表测得都是正常的空载无输出:

终极测试来了,用数显电源对比测试我的M-837直流电压档是正常的,这是测试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wMTU3MDIw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4d85738b72a1900d920c7bf80944a2293
从视频看出,随着电源直流电压的调高,串接在电源输出端的这块万用表的电压显示也在同步升高,只是由于数字表的显示速度滞后,数值略在偏差,但这不影响对此表电压档是正常的定性。这是视频截图:

问题来了,那块M-837万用表貌似没问题,测其他充电器也都正常,而那个被这块表误测的充电器被其他表测也正常,就是它们俩测量时不正常?我要崩溃了,谁来打一顿好了,

多少次,我说我是搞笑的,但每次都为一个技术问题茶饭不思,这块表是我学电子之初就买的,接触电子以来,阅表无数,好多都坏了,唯一它还为我的电子梦坚强地守候,一如我的初恋,为什么会这样,是数码拆坛,是热心的坛友,让我变成了这样……
         好累呀,好想放声吼两嗓:
http://kg.qq.com/share.html?s=MR7VJWMdExCSiMZg
我的币都为了准备的,我的歌都是为你而唱的。谁能告诉我答案?

PS:帖子发出来,坛友@jsycwnw 指出,是该充电器的开关变压器缺少了级间的Y电容,高压侧的高频谐波串到次级,而那块M-837表又正好太渣,不能将这些谐波滤掉,今天有机会实验了一下。上图。

专门重拆那个“劲量”充电器,看到在开关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果然接有一枚电容:

然后从元件库找出一枚,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种电容:

装上“齐鲁万科”充电器这个空着的位置:

元件引脚还没剪呢,赶紧测一下,49.5V,有戏:

这个离56V的正常值还是有一点差距,是不是正常了呢?不信邪再串那块蓝牙表,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果然是正常的电压值,而M-837测量偏小只能说是此表的测量误差大了点:

再测一次输出端,果然是因为有空载保护和防倒灌二极管存在的原因,所测电压值为负值:

至此,真正解开了一个“世纪难题”(@温力口 语)。不得不说,咱们这个数码论坛真是藏龙卧虎,不愧是一个电子、数码专业论坛。感谢大神@jsycwnw ,感谢论坛,感谢网络,让我遇见如初恋般的美好。

网友A:
把它拆开,我给你确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拆开,我给你确诊一下

我有发过它的拆解帖,帖子里有链接。看帖不仔细,差评。

网友B:
大婶,你出这个世纪难题,臣妾做不出来啊。你用这个表测量下充电 310V电压看看,或者现测试别的充电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你出这个世纪难题,臣妾做不出来啊。你用这个表测量下充电 310V电压看看,或者现测试别的充电器看看 ...

温总,用这块表测别的充电器,在前面那个帖子就已经用了,就是因为用来测别的充电器,貌似正常,才引出我发这个帖子的——不过好像还没有测过别的带空载输出保护的,好吧,你又给我出作业了。啊,你是始作俑者,你害得我堕入初恋了。

网友C:
这种表极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极不稳定

错,它是极其稳定,稳定到每次都是满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温总,用这块表测别的充电器,在前面那个帖子就已经用了,就是因为用来测别的充电器,貌似正常,才引出我 ...

温总,犯糊涂了,用这块表也测过其他有空载保护的充电器的,但却正常(无输出), 这下,事情变得更扑朔迷离了。主帖有更新。

网友B:
大婶,这是世纪难题啊。。。。。臣妾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这是世纪难题啊。。。。。臣妾做不到啊。。。。

我不管,这个难题说是你提的,你要负责,若不解决,传出江湖,拆坛的脸面何在?若没人解答,我这些垃圾全部打包给你彻查。

网友D:
看到你这结果才想起一块被我扔垃圾堆的T92来!这破表平时用用没感觉哪里不准,测试家里220V一般显示227,没问题
一次去工厂测试了380v,425——500多随意显示给我看,开始还怀疑电压不稳没怀疑表,后来拿几块表对比测试才确定是这破表的事。

网友E:
这么多表?评论区都是土豪啊,我还在挣钱买表,一块表也没有,就不凑热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这结果才想起一块被我扔垃圾堆的T92来!这破表平时用用没感觉哪里不准,测试家里220V一般显示227,没 ...

现在的问题是,它即便是破表为什么只测那个充电器才异常,而其他检测都正常?

网友F:
用氖泡测电笔看看那个充电器输出端,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表?评论区都是土豪啊,我还在挣钱买表,一块表也没有,就不凑热闹了。 ...

那你是没见过坛子里的表哥表妹。我这几乎都是垃圾,仅有的一块敢见人的,还是坛子里的M币撸的——对,你说的是评论区的土壕,不是说我。多点发帖,发好帖,你离表哥也就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氖泡测电笔看看那个充电器输出端,亮不亮?

好,请留意测试结果

网友G:
抽空拜读了你过去的一会儿“齐鲁万科”,一会儿“立马”的充电器的拆解帖,尽管不够清晰、全面、仔细,还是大概发现了问题,很可能是因为变压器原副边之间没有消噪的Y电容(如图中红圈内所示),

原边的高频谐波串入副边,同时你的老表抗干扰能力差,就形成了你的测试怪像。其实接上电池时,谐波被吸收,测试应该正常。你不妨试试在红圈位接个合适的Y电容试试。
正常再山寨的充电器,这个Y电容一般不会省的,比如你的“劲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抽空拜读了你过去的一会儿“齐鲁万科”,一会儿“立马”的充电器的拆解帖,尽管不够清晰、全面、仔细,还是 ...

我今晚上夜班,现在要休息了,不能细读你的帖子。我一般要读过帖子再加分的,但您的回帖是例外,给您加分慢了都是不恭。到时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抽空拜读了你过去的一会儿“齐鲁万科”,一会儿“立马”的充电器的拆解帖,尽管不够清晰、全面、仔细,还是 ...

真的如大师所说,今天我特意试了,主帖有更新,再次谢了,解开一直让我茶饭不思的一个难题。你是坛子的大神,论坛因你而精彩。

网友:
大婶终于把这世纪难题解决了,明年的诺贝尔非你莫属,做好领奖的准备吧,特别是发言稿,要写上“在档的英明领导下,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同事的大力协助下”这些集体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