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老式磁带播放器 NIA N810

楼主(2019-03-18):
第一次发帖,若有错误,敬请谅解
前几天在家找东西,竟然找到一个磁带机,06年买的,装上电池,试了试不错还能用,就是带速有点不正常,拆开看看

内部电路图

主控芯片

电机型号

四声道音频磁头

楼主:
不知道怎么啦,四张图就不能拍照了?

四声道音频磁头,右边是磁头转换开关

磁带机的简易开关,靠机械结构拔动来接通电源

现在拆解机械结构

拆下走带轮

拆下操作机构

楼主:
最后开张全家福

网友:
CD668应该是国产的了,我见到的都是LAG665或者668。
曾经用这种磁带随身听,还是感觉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