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萤石和米家的摄像头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9-03-18):
不知道怎么选了,请各位比较下

网友:
过来人告诉你,摄像头千万别买小米!小米摄像头是小米最失败的产品!海康是行业龙头老大,买哪个显而易见

网友:
别买小米,米家的产品有的好有的不好,摄像头绝对不在好之列

网友:
萤石这款成像快,手机连接时几秒钟就看到画面。但是APP做的较差,云台摄像头居然没有自动巡航(自动扫描各个视角或者定时扫描指定视角),有待提高。再有就是云存储费用较高。
小米的没用过,用的旗下小蚁,成像慢呀,手机连接要等1分钟才出画面。好处是APP功能较多。

网友:
小米米家云台版,谁用谁知道?然后砸了永远不碰米家,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虽然我是个米粉,但是摄像头全买的海康萤石的。这款还不错,其实一般家用C2C就可以了,就是信号差点。相信专业公司的

网友:
摄像头还是要选海康大华这类龙头企业的,多年的积淀不是白来的

网友:
一个是APP渣,一个是反应渣,都不是什么好货色,选便宜的。

网友(2019-04-24):
我个人觉得小米和海康都不是一个级别的,用了海康的你就知道小米是个玩具

网友A:
最便宜的萤石c3wn只要190元,我朋友是海康代理,基本拿货都比淘宝最低价便宜。

网友(2019-06-28):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萤石c3wn只要190元,我朋友是海康代理,基本拿货都比淘宝最低价便宜。 ...

朋友你好啊啊 跟你朋友介绍一下我做监控这一块的,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朋友给我个联系方式吧谢谢你了

网友B:
用了几年c2c  没有出过问题24小时不停摄像

网友:
都一般吧,这种上内存卡的。监控还是要专业的海康。

网友:
到底咋样,啥样的好

网友:
两个都用过的告诉你:小米的极其不稳定、各种掉线。然后萤石的无法从手机app端格式化内存卡,也不方便

网友:
去年楼里出事了,为了安全,想安装监控。就在萤石和小米二选一。小米便宜就买了。
因为没有用过萤石的,不知道好的,所以觉得小米的也可以的。

网友:
两种品牌的都有,负责任的告诉你,海康真的是业界龙头!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B:
用了几年c2c  没有出过问题24小时不停摄像

刚买了这个摄像头,像素跟夜视效果完全不行

网友C:
萤石云现在还不支持全天录像,总是断断续续的, 只能画面有变化的时候才能录像,静止画面,它不能连续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萤石云现在还不支持全天录像,总是断断续续的, 只能画面有变化的时候才能录像,静止画面,它不能连续录像 ...

这个我玩过,可以全天录像。也可以动态录像。再说全天录像不要什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