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找出来一套98年的板子,还能点亮

楼主(2019-03-18):
找出来一套98年的板子,还能点亮,本来想装xp试试,还是算了吧,太慢了,记得以前无聊时装过,启动xp大约15分钟,安装大约1.5小时。

网友A:
这是奔2,我也有一台,你还有配套硬盘啊?这主板应该不认大硬盘吧。
我还有一台奔1.

网友:
已经是个古董了跑个XP都困然,能手动调整电源管程序的系统已经没了(早期的电脑装XP就蓝屏,就是因为电源管理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
赛扬300,比较经典的老U,收藏或教学?

网友:
跑个NT4.0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跑WIN95啊,,,,,,,加个超级解霸,,,爽歪歪,,,

网友:
solt1的板子里最佩服升技BH6,我一直用到了图拉丁,接了2块转接卡。
这种板子注意CPU卡槽一定要有2个黑卡子固定,不然会松动接触不良,非原装风扇改装能力比370的强,
2条256也就到头了,AGP也就GEFORCE2的配套,声卡可以好些,当年还有猫的

网友:
赛扬300超450,经典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WIN95啊,,,,,,,加个超级解霸,,,爽歪歪,,,

爽不了……现在的高清视频根本播不了

网友:
WIN98+WPS2000+OFFICE95-2000+USB通用驱动FOR WIN98+1000个小游戏光盘+仙剑奇侠传98柔情版+千千静听+街机模拟器、拳王、魂斗罗+将族DOS版+汇编32、C语言学习,哈哈等等,用都用不完,我们太浪费了。

网友:
BIOS刷一下就能认137G容量的盘了,具体能认多大我自己没试过。记得原来是80G容量限制。板子还是BX的经典,能支持C3的U。

网友:
赛扬300还是赛扬300A?如果300A的话,不超450简直是对不起它。
超450,有的还可以超到500,然后内存多加点两条128M的,跑X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爽不了……现在的高清视频根本播不了

还高清?能把如今的网页Flash视频流畅放出来就谢天谢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奔2,我也有一台,你还有配套硬盘啊?这主板应该不认大硬盘吧。
我还有一台奔1. ...

专门留了一块20g的硬盘,大的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