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936焊台的907手柄接头

楼主(2019-03-18):
拆一个936焊台的907手柄接头

这种5针的接头还没人发过拆解图片。
今天用“锤子大法”拆一个看看。

这手柄之前的故障是:通电后手柄电源线都发热发烧,高烧--手摸感觉发烫。
试了几次就彻底不能用了。

今天测试了一下这5根线芯,棕色和蓝色的线电阻无穷大,估计是那次发烧烧坏了脑神经...

网友:
五根线,两根供电线,两根温度传感器线,一根接地。

网友:
谢谢分享。。。。只有4M了,意思意思下。。。。
看着手把线,质量还是不错的,怎么会发热?

网友:
硬塑易拆点,那种一齐注塑的不好修,多数在根部断线,干脆不要头,焊到板上。

网友:
这种插头不难拆呀,用两个小平口螺丝刀向外拨出塑料卡扣就能退出外壳。

网友:
这个可以无损拆开的啊,黑色的那个套是可以取下来的

网友:
这有啥炸头 里面不就是几根焊接头吗,有公头和母头两种

网友(2021-10-26):
买一条硅胶线,原样焊接上,又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