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关于固态硬盘的几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9-03-18):
如题:
1,三星860 EVO固态硬盘发布前,有媒体就推测采用QLC闪存芯片,甚至提到 可靠线人称,860EVO将是三星的第一代消费级QLC闪存产品”,   如今它也发布好长时间了,看了些评测也没看到,到底是采用的TLC,还是QLC闪存芯片啊? 请大神给个相关的评测连接解惑呀。
2,贴吧里有人提到“不把TLC固态盘当移动硬盘用问题就不大”,请问,TLC固态盘怎么就不能当移动盘呢??
3,贴吧里有人提到“tlc固态盘就是长期不通电容易掉数据”,这个得请大神给讲讲课。

网友:
“不把TLC固态盘当移动硬盘用问题就不大”

那当仓库盘呗

网友:
刚买了个860evo,性能很好,按照参数说可以用辈子,就算是瞎扯淡也有5年保,机械硬盘有几个可以用5年的?既然做不到,那还穷琢磨啥呢?自己又不是从业者。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楼上大伙回复!
坐等第2、3个问题的答案哈。

网友(2023-06-04):
三星居然也是qlc?手里有一个三星,毁了!!

网友:
    好像什么颗粒长时间不通电都可能丢失数据吧?而且断电保存时间根据湿度和温度确定长短,我们这里很干燥所以我的英睿达120G的老盘在19年换下后一直闲置到今年2月份,尝试接上电脑竟然系统还在,还正常运行

网友(2023-07-04):
这些技术问题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闪存电荷会自然损失,不通电丢数据,通电不丢,其实是通电的时候主控发现数据快要丢了,后台进行搬移。TLC一般官方保证1年,实际是在额定3000次擦写以后也要保证一年,不擦写5年问题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