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助力单车电池E换电M2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03-18):
    论坛换购的助力单车电池E换电M2充电宝,想给白光T12烙铁供电,但电压29.2V太高了,先拆开看看
比较重

侧面参数

后端电量指示灯和开关机按键

前端接口

取下塑料粘贴,露出螺丝

取下端盖

慢慢打击

后端开启了,有点胶的

抽出电池组

侧面

另一侧

七颗电芯串联

LG M26电池组

电路板

芯片表面都有胶,型号基本看不清

估计是4个MOS管

BQ7693003电源管理芯片

双层电路板的

USB充电应该是通过这两个MOS管和电感升压以后到电池组的

温度开关

六个电量指示灯和按键的排线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啊。
感觉线太多,有点凌乱,不如镍条看着舒服。

网友A:
卖家更早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1449&page=2的36楼)里回复坛友说:“这两个孔短路可以输出24v”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看着很有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更早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49&page=2的36楼)里回复坛友说 ...

他说错了,之前误判断为6串的电池。

网友:
恭喜得寶!抬動電源一塊!

网友B:
QC2.0不支持高压充电?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充电宝不错,值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C2.0不支持高压充电?

实测是9V充电,见图。
单节电芯由3.55V升至4.18V左右停止充电

网友:
拆解详细,本来也想稍加改造整移动白光来
子弹正在飞

网友:
做工真不错 还没下手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这玩意只标明了企业标准,没有写符合GB31241-2014

网友:
这个可以改快充吗?

网友C:
请问LZ,有没有试这个拆下电芯再装回去,不会像笔电电池那样锁芯?且是否是7芯平衡充?确定可以无障碍折腾的话,也想入一个!加座改装7平衡充,或者移动T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有没有试这个拆下电芯再装回去,不会像笔电电池那样锁芯?且是否是7芯平衡充?确定可以无障碍折腾 ...

       也担心过锁芯----所以没敢尝试拆下电芯再装回去。BQ7693003电源管理芯片到每节电池都连有一根电线,是否平衡充没有查到资料!到手测电池初始电压:1号3.43V;2--7号3.54V--3.55V。充电截止后测:1号4.01V;2--7号4.20V,放置一夜后测1号3.99V;2--7号4.18V。

网友:
电池上的胶带粘的太销魂……

网友C:
謝謝分享. BQ系列单片+定制可能性大的话,很可能和笔电一样不能拆芯!电芯压差也不大于0.2V就更不好说了!~
如果按这个思路,且实际是每个电芯都有线连过去,应该是平衡充了。
但笔电的BQ主控说不能大于0.2V压差(大于此值笔电通常会锁芯!),其实正常时大部分都在0.1V以内,也就是比这个主控控的更精准,就不知是平衡充软件算法控制的?还是硬件已然比这个精准了~~  不过这个应用,哪天大于0.2V了,也无大碍……也许也不会锁芯…………呵呵
@kyhwhb
———————————— 刚刚找到了BQ7693003的资料(如下):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bq76930.pdf

大概看了一下,该器件只是控制充放电和保护电芯的(过流、过冲、过放),类似手机电池里的保护板作用,应该是双列TSSOP-30脚封装。通过IIC将电池充放电状态传回控制器。所以,板上应该还另有控制器,所以,结合这种应用来看,有可能不会锁芯!!

网友:
锁芯  是有ti库仑计的应该才会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BQ系列单片+定制可能性大的话,很可能和笔电一样不能拆芯!电芯压差也不大于0.2V就更不好说了!~ ...

正规的锂电池串联,必然每串都要有线连接到电路板,监测每一串电压。

至于是否平衡充,主要观察电路板上是否有相应串数的放电三极管和放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