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由3,mac地址尾号最后一位和后壳标签不一样

楼主(2019-03-18):
今天收到闲鱼的,新路由3,进系统设置,发现mac最后一位和后壳标签不一样,回复出厂设置,WiFi标签和后壳一样尾数是93但进设置里尾数是95,坛里有路由3的看看是不是都这样还是我的改过地址

楼主:
凑个图,这主板是我弄u2清理焊盘弄掉一个点,也没有显微镜直接用丝接到旁边电容,然后用704固定

网友A:
路由器有两个mac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有两个mac地址的

谢谢,我刚也百度了一下,原来,有的路由器wan和lan是一样的有的不一样,

网友B:
Lan,wan,wifi都是不同的mac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n,wan,wifi都是不同的mac地址的

谢谢解答,我以前也没注意这mac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个图,这主板是我弄u2清理焊盘弄掉一个点,也没有显微镜直接用丝接到旁边电容,然后用704固定 ...

楼主修手机啊,厉害!

网友:
MAC地址不都是+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