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做了两个3.3~4.2V超低压差转3.3V电路

楼主(2019-03-18):
单体锂电池给路由器供电,3.2或3.3V和路由器的3.3V并在一起,用着挺好

网友:
AOD421是普通的吗

网友:
能懂理论能画PCB的都是大神。
我等小白,只会两个18650串起来给9V 0.6A的路由供电。

楼主:
低开启电压

网友:
这个厉害,不过用DC TO DC板1.5块不更简单么?但是看着楼主的肯定没电磁干扰。

楼主:
它的大电流压差能做的这么好吗

楼主(2019-04-19):
引用 楼主:
它的大电流压差能做的这么好吗

管子换用ME85P03压差如【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7957&extra=

网友:
DC TO DC效率高,但纹波没这个好

网友:
其实不超频的话, 输出3.2v也能工作,输出并多滤波电容,而且cpu温度略低

网友(2022-05-30):
虽然是挖坟,不过这个电路在不能直接使用锂电的场合确实好用。

网友:
手机电池串到台式主板合适

网友(2022-07-10):
好想去你.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