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实现。把一首歌存到U盘,不可删除

楼主(2019-03-18):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怎么把一首歌或者几首歌,放到U盘里面,不能删除,格式化以后歌曲还在。不知道量产工具可以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写保护板,拷进去后,把写保护开关换下来,短接写保护档位。

网友:
跟CD唱片一样的原理把,只能抓轨,如果复制只能复制一个链接空文件。

网友:
量产成光盘

网友:
量产成cdrom……

网友:
只是不可删除容易,慧荣有免量产写保护软件,考完歌曲写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