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6340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19-03-18):
16340双槽充电器原来输出是4.6V,想要4.2V;改了反馈电阻R2取值12K,R1取值5.1K按公式算下能得到4.19V,实际输出4.36V;现在一个槽的反馈电阻R2取值3.6K,R1取值1.6K后输出4.18V(另一槽也按此改方法动却输出为4.12V)

想问下各位达人为何出现这种问题,难道是34063内部基准问题,还是外围电路出问题?

楼主:
求大神给指点下

网友:
电阻有误差

网友:
楼上说的有这个可能,楼主可以试试放个可调电阻慢慢试,试好了,用同阻值的电阻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顶下,哪位朋友帮忙解惑,谢谢了

网友A:
反馈电阻不是一个,是一对,上偏置下偏置,你只求其中一个电阻的精度有什么用?另一个电阻呢?再加上,你反馈电阻按比例取那么大,1%误差累计起来就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不是一个,是一对,上偏置下偏置,你只求其中一个电阻的精度有什么用?另一个电阻呢?再加上,你反 ...

两个电阻都是0.1%的精度,用电桥测过;原机反馈电阻取值为10K 3.9K输出一个是4.62另一个是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