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510p光驱位显卡更换其他显卡芯片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03-18):
我看到大佬用Y510p的光驱位的接口做了一张转接板,但是我觉得有违笔记本的使用方式、正好手里有张闲置的光驱位显卡GT755M,N14P-GT1-A2,想把光驱位的显卡芯片更换成9系列或者10系列的、
但是现在不太清楚GT755M显卡芯片的电压或者点位是否因为需要更换新显卡芯片注意什么、
现在笔记本用的电源适配器是170W、输出电压是20V,输出电流是8.50A的、原来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是19.5V ,输出电流是6.15A
如果可以更换那就刷白名单屏蔽板载独显、
这样笔记本就完成升级,想法虽然好,但是有好多不明白的,请大佬给一些指教。

网友A:
没这样玩过,光驱位觉得还是搞个仓库盘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样玩过,光驱位觉得还是搞个仓库盘最好用。

用不了那么大的,我有个NGFF的固态接口,已经是两个盘了

网友B:
我记得淘宝上有这种光驱改的,就是外接的显卡需要台式机电源的独立供电......这样一来感觉有点....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淘宝上有这种光驱改的,就是外接的显卡需要台式机电源的独立供电......这样一来感觉有点....麻烦吧 ...

那样我不如买个台机,我想这样改改主要打算不破坏笔记本的便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