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 帝特VGA一分二分配器 型号DF-2502

楼主(2019-03-18):
厂里有台工控设备要接两个显示器,屁股后面只有一个vga接口,就上万能的淘宝撸了个vga一分二的小盒子

商家介绍,说是可以支持1920*1440,不过我那设备只有800*600的

纸盒包装
背面

侧面才有写中文名称

里面的东西 一根电源线和一个主机

两路输出接口

一路输入接口和电源接口

脚垫下面是螺丝

拆开

小巧的主板

主板背面没元件

这里有一个芯片 74hc126d  8 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一堆三极管和电阻
丝印1AM是mmbt3904 三极管

丝印R25是2sc3356 三极管

电源输入有保险,防反接二极管,还有个470uf电容

和dc口并联的usb-a母座焊盘,

74hc164资料

下面请大神给科普一下74hc164在这起到什么作用呢?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我猜那三个管子分别是R G B放大送给2路输出的,然后行、场信号应该是那个74164驱动的

网友:
看不懂原理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有1920*1440的设备,扔过来吧。。。。

网友B:
我们这边更新设备的时候拆了很多。。。。支持1080p。当时是分给讲台屏幕和投影机用的。

网友:
这个在家里没啥用

网友:
以前见过像是用模拟开关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有1920*1440的设备,扔过来吧。。。。

那我的屏幕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更新设备的时候拆了很多。。。。支持1080p。当时是分给讲台屏幕和投影机用的。 ...

你们学校都是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更新设备的时候拆了很多。。。。支持1080p。当时是分给讲台屏幕和投影机用的。 ...

哦,我也拆过一个,多媒体教室控制器,里面有这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