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论坛撸的9.9三个19V60W电源裸板收到了,实拍实测!

楼主(2019-03-18):
看图之前先说一下总评,超小19V60W电源裸板,卖家不包好坏,单说大部分是好的。拍了2份,一共6只,尺寸非常迷你,没量尺寸,刚量了一下长6.2厘米,宽2.8厘米,厚2.2厘米,就跟咱们普通12V1A电源切掉一半那么大。简单测试之后4只输出电压正常,一只缺件没法测试,一只不缺件没有输出,还可以,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

照片是测试之后拍的,输出电压正常的4只已经装袋:

背面,元件密密麻麻:

下面这两个是有问题,左边一个少一个初级滤波电感和一个次级滤波电容,暂时没法测,右边一个什么都不缺,还多了两根输入线,但是没输出,看不出问题:

右边一个就是缺件的,从次级方向看少个电容:

整流桥散热片看着是铜的:

初级侧:

次级侧:

从两边看下:

打开看看,初级藏着3只电感线圈:

一层一层打开:

网友:
哪里有卖啊

网友:
给洋垃圾dock用合适 可惜不知道在哪买的

网友:
用料不错  就是背面焊的比较特别

网友:
不知道最大功率多少W?带个负载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没有输出的是少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出的是少件吧

一个少件的没测,带线没输出的目测没少件

网友:
不知道能改电压不,好改电压的话可以屯几个备用

楼主:
当时就卖了一两天就断货了

网友B:
楼主不透露一下在哪买的吗兑换了积分商城的6口快充正缺电源呢

网友:
一个大电容就不便宜

网友C:
这个电压除了笔记本用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除了笔记本用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用

T12也可以 但太多了烂大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透露一下在哪买的吗兑换了积分商城的6口快充正缺电源呢

刚看了一下,卖家已经卖光下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除了笔记本用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用

白光啊,小体积最适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就卖了一两天就断货了

现在还有十元4个的

网友B:
在哪里啊在哪里,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啊在哪里,我去看看

马宝搜“淘客电子数码”,9.9元4个的,是没有整流桥和散热片的,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输出只有一个电容,而且没看到整流电感,次级省的有点多啊,电压不稳吧?敢给笔记本用?

网友:
靠,当时没注意看是不包好坏的!不然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