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翻出的小东西,有新有旧的,给大家一观,不知道有什么可玩性不

楼主(2019-03-18):
这些是这一两年的

电池好几个

锂电池充电保护小模块

这个好像是小黄人玩具飞机上拆下的

两个5V充电器拆出的电源板

这个AN7108集成块在箱底的

这个EPROM 小板,记得是02年的时候在珠海捡的,有几十块,也在箱底翻出来的,型号ATMEL028
93c46

这灯接电源会自闪

NE5532 贴片两个

这些不知道有什么搞头不

网友A:
电池长时间不用,基本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长时间不用,基本就废了

嘿嘿。都有4V电压。有两个4.23伏。

网友B:
自闪那个可能是老公交车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闪那个可能是老公交车上用的

应该是机器上的吧。有些机器上的报错灯也会一闪一闪

网友:
镍镉电池零几年我早不玩了,直接在四驱车上弄两节14500锂电,7.2V电压配合6V遥控车拆下的130碳刷电机,速度很快才几十元成本,电机换磁钢速度变慢一些,但是扭力变大,无需昂贵的滚珠轴承导向轮(学校赛道不让用金属轴承导轮),过弯道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