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可调音调功放机故障。

楼主(2019-03-18):
正在建立自己的放音系统,一台可调音调功放机出现故障:三个麦克风输入均出现声音小的现象,声音非常小,但是音量可调,开到最大,拍打麦克风,喇叭有声音,说话有声音。
机器音乐播放正常,变调正常,功率也正常,应该是麦克与功放中间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
另外在调整旋钮下方,有暗装的小孔,里面有可调芯轴。对应的内侧机箱里有电位器。有连线到背板上。
请大家给诊断,谢谢!
发照片请大家看看!这个机器第一次接触。

网友A:
现在没人玩了吧

网友B:
用小一字起子,调那个隐藏的电位器。那个是控制最大音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一字起子,调那个隐藏的电位器。那个是控制最大音量的。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人玩了吧

朋友家以前开饭店,不用了,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