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比这更古董的工匠充电钻吗

楼主(2019-03-18):
偶遇一把电钻,款式别致,试下一下还能转动,就拿回家研究研究。是把工匠充电钻。在坛内找了个遍,没有同款。
wechat_upload15529191915c8faa970f381
wechat_upload15529191925c8faa98789f3
wechat_upload15529191935c8faa9999b39
wechat_upload15529191945c8faa9aca519
wechat_upload15529191955c8faa9bb4822

楼主:
下面拆开内部构造,尽请鉴赏
wechat_upload15529194175c8fab7900dbd
wechat_upload15529194185c8fab7a1912e
wechat_upload15529194195c8fab7b2f2e6
wechat_upload15529194205c8fab7c5ada9
wechat_upload15529194215c8fab7d7ed2c
wechat_upload15529194225c8fab7ea1944
wechat_upload15529194235c8fab7fb1309
wechat_upload15529194245c8fab80d1594
wechat_upload15529194255c8fab81eb2dc

楼主:
最后几张图
wechat_upload15529196025c8fac320ea02
wechat_upload15529196035c8fac333d6aa
wechat_upload15529196045c8fac345554c
wechat_upload15529196055c8fac35678fa
wechat_upload15529196065c8fac36b6add

楼主:
拆后发现齿轮传动系统讲就,开关和正反转更有特色!
  上家也是花了"工匠"精神改制了一番:加了6片锂电串联,有二片鼓包扔了。但问题来了,原装肯定是用镍铬电池了,但这么小的空间,不可能装24V的电池吧。

网友:
改造一下,接着用

网友:
老东西好啊,还是罗姆夹头噢

网友:
电池装在马达后面的吗

网友:
高速300,低速100,感觉像电批啊,作电钻转速太低了吧。没看出调速是如何实现的,好像只有一个电源开关、一个换向开关,另有一个锁定电源开关的按钮。

网友(2020-02-23):
看样子像3.6V的

网友A:
这老货居然系塑料齿轮

网友(2021-02-26):
这个简单皮实,电池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老货居然系塑料齿轮

我也被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