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美的12W的LED灯泡

楼主(2019-03-18):
这个美的LED灯泡是2017年2月网上29元2只包邮买的。

结果其中一只用了几个月就不亮了,当时拆开,量了几个主要元件都是好的,怀疑是板子上的MT7811的LED恒流芯片坏了,就收在一边没管。
前几天翻到这个坏灯,手痒,网上查了下MT7811淘宝上有得买,0.4元一个,买了3个,加上3元运费从广东快递到江苏,

一共13个灯珠,是每个9V、每个1W的2835的LED灯珠。

板子正面

板子反面。一共没几个元件,测了下主要元件都是好的,于是怀疑MT7811的LED恒流芯片坏了

这是网上买回来的,一共花了我4元多钱啊,换上一个,结果还是不亮,气晕了,不是它坏。

仔细查,Vcc只有5V左右,发现是边上芝麻大的一个小电容C3坏了,拆下再量确定有6.5k的电阻,是电容漏电,导致芯片的输入电压VCC不对。

这是芯片的电路图,下面电路图的C2,在美的灯泡电路板上标的是C3,由于这个电容漏电,导致芯片第3脚电压被拉低。之前没有仔细测量这事。

从废板上随便找一个体积差不多的小电容换上,就OK了,灯终于正常了,亮了。

网友A:
驱动一般不会坏 昵图片不是有颗灯珠坏了吗 换了就是 黑点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一般不会坏 昵图片不是有颗灯珠坏了吗 换了就是 黑点那个

眼神真好啊

网友B:
体积差不多的电容?!心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一般不会坏 昵图片不是有颗灯珠坏了吗 换了就是 黑点那个

灯珠逐一通电测试过,没坏。黑点是松香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差不多的电容?!心真大。

天知道原装的是什么耐压和容量的,修好能亮就行,亮几天随缘。

网友:
这货当时搞活动的时候撸了好几十个!还是挺不错的 !

网友:
最烦这类贴片电容,无容量无耐压,很无语。。。。。。

网友:
这12w散热不行啊

网友:
看上去跟阳光牌灯具差不多,我那附近30元买了两个,至少比阻容的好没频闪,9W功率标注实测大概7W输入功率。美的零几年转页扇质量不错,能用个大概3年,然后扇叶电机抱轴最低档不转了。

网友C:
启动电容一般1-10vf低压电容即可,资料有技术参数!难道楼主的表没有电容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容一般1-10vf低压电容即可,资料有技术参数!难道楼主的表没有电容档?
...

我万用表有电容档,但是板上拆下的电容是已坏了的,量了也没用,内部绝缘不好漏电了,量不到实际电容值,所以没法按实测值重配电容,于是随便找了一个电容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知道原装的是什么耐压和容量的,修好能亮就行,亮几天随缘。

也对,能用就行!反正我测过买的10μF的X5R电容,有10V和16V耐压的,都加到稳压电源最大电压31V,漏电流也没变大多少,不过就试了几分钟。

网友D:
美的保修三年,为什么要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的保修三年,为什么要自己折腾?

保修不假,但快递过去的费用要我这边出,自己发快递费近10元。
我自己修的话代价少多了。
即使我多买了恒流芯片,两片芯片每片0.5元,快递费3元,也才一共4元(芯片卖家可能是快递大户,快递费有优惠)。实际上芯片没坏,如果早知道,可以零费用修好。
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出10元邮给卖家换货?

还有,灯坏时我没及时处理,几个月后等想起来时找淘宝卖家他已关门了,所以更是搁置了。
因为当时不是找美的官方旗舰店买的,其它店代销的,难以让美的官方给我换,怕他们不认可,于是就丧失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