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关于OP预留空间的问题

楼主(2019-03-18):
第一次使用固态盘,好多不懂,想请教一下大家:

1.设置OP预留空间是在原已分区某个盘下直接划出一部分空间,还是在分区时就要留出一部分未分区空间作为OP预留空间的?
2.三星860EVO的固态盘,出厂时厂家是不是已经设定好了OP预留空间,若设定好了,再对该固态盘分区格式化后,这个OP预留空间是不是就没了。
3.三星860EVO 250G的固态盘都给C盘区使用,是不是就可以取消那个OP预留空间了?
4.用的是xp系统,系统自带的格式化功能不能实现4K对齐吧?

网友:
1 厂家已设置  正常标120G就有8GOP预留空间 标128G不一定就没有 只是少而已
2 厂家设置好以后 个人不开卡基本不可能动的了OP空间
3 和2一个道理
4 时间长没用XP XP需要在分区时指定簇大小为4096 推荐用DiskGenius分区 XP原本不支持固态的垃圾回收(win7以上没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固态很容易越用越慢 有些固态可能不需要系统支持自带垃圾回收  当然如果不自带的话就需要一些软件了

网友:
用三星的工具可以做到分区做好系统之后也分出来op
二级op留不留都行,影响不大,虽说可以增加寿命,但用好几年也就写入十几t,然后早就换新了
xp问题看楼上,trim对于现在的固态也不算问题了,掉速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xp一直坚持到2017年8月才放弃的路过,这个我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