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易电子负载和936焊台

楼主(2019-03-18):
很早就想有一个电子负载,测试电源时比较方便,在小林电子那里买了一套散件

这是焊接好了的板子,散热器放水里先试试电子负载正不正常。这是一个标称24V 5A的电源,其实功率是虚标了,电流到4A电压就开始下跌来了。用的是FQPF20N60场管,这个管子Rds是0.37欧,发热很大,后来换成了P75NF75场管

板子没问题了剩下的就是制作外壳,这也是最难最繁琐的一道工序。我用以前做的47耳放外壳来装这个电子负载,比划了一下机箱里面装电子负载后还有余地,就在塞一个936烙铁控制板进去。把47耳放板,变压器全部拆除,只要外壳

外壳盖子侧面划线打散热孔

为了兼顾机箱尺寸,散热器只能用小的。用的是CPU散热器,把以前做的功放散热器拆了

机箱开各种孔

制作面板

外壳做好后喷灰色的自动喷漆,漆面干后再喷光油。面板是2mm不锈钢的,先用较细的沙纸加水加洗洁精朝一个方向打磨,打磨好后烘干水分喷光油

下面开始组装,先装散热器和风扇

装电源插座,一个公头,一个母头

装面板

安装936烙铁的数码管,只是负责显示2.2V到4.85V的电压,去掉小数点后就是显示220到485,这个数字不能和烙铁的温度全部对应,只是为直观,醒目,避免忘记关电源。
表头是0.36寸3---30V的两线电压表,先把两线改为三线,再把小数点去掉(把红圈处的引脚挑起来或是吸空这个引脚相连的数码管的引脚)。这是一个3位的黄色数码管
再用一个同样大的红色的数码管和它装在一起显示℃

管子焊好引线,固定在散热器上。左边散热器中间那个管子是防接反二极管,右边散热器中间那个管子是温控开关(45度常开)

多余的线剪掉并连接好线

装上电子负载的12V辅助电源,到这里电子负载部分就完工了

开始装936烙铁部分
先装电源板,24V 6A开关电源

安装936烙铁控制板

这是936烙铁电路图(1321烙铁芯),图是论坛里 温总 原创的,在此表示感谢,不能告我侵权哦。OP07芯片的电源脚是7脚+  ,  4脚-   图上有误
以前买的936 (1321芯)烙铁手柄终于可以用上了

接线全部完成

这是数码管的接法,是一位网友画的,在此表示感谢

盖上机箱盖子,这个简易电子负载接936焊台就完工了

散热器的高度比机箱高,只能把机脚做高一点点

先把电压表的电压测量线接在防接反二极管后面,发现二极管有0.7V的压降,导致数显表电压显示偏低0.7V,后来电压测量线串接一个SR160二极管接在输入接线柱处。
SR160二极管压降0.2V,所以电压显示偏低0.2V

测试一下ATX电源改的可调电源,这时散热器温度上来了,温控开关闭合,风扇已经启动了,散热器不大,电流不敢调得太大

网友A:
太负载了 做得不错,不喜欢这种连线接法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负载了 做得不错,不喜欢这种连线接法功率管

为了兼顾机箱和板子的布局,功率管只能用导线连接了

网友:
制作得很规范很漂亮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规范漂亮,優秀文章。

网友:
做的不错,我是用炬为家的表头做的电子负载,还有AH功能可以给电池组测试容量,也可以直观看到MOS温度,我一般控制在MOS管壳80度以内,大概250W左右

网友:
真是绝缘的固定。但是对高温散热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