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iso安装盘问题

楼主(2019-03-18):
用了一个win7安装盘带pe系统用着挺顺手,可惜是32的,用UltraISO打开iso文件,然后用64位的安装文件替换里面的32位安装文件。现在安装系统载入就出错了,看了下应该是安装引导还是32位的,有没有高手告诉我怎么解决呀。

出错的界面

ios引导菜单界面

替换了SOURCES文件夹

网友:
不知道,楼下回复

网友A:
GHO的话,只要文件名一样,导进去一般没问题的。

现在很少用合盘的系统盘了。

直接找个PE量产或工具写入一下,剩下的空间放系统,随时可换;PE推荐it天空的优启通(注意有李鬼)。

网友:
都是大同小异的,去贴吧找找新的pe呗

网友:
看看boot文件夹里有没有bootx64.efi

网友:
现在的pe多数都有插件的吧,推荐你试试uqi的,那个用着也挺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的话,只要文件名一样,导进去一般没问题的。

现在很少用合盘的系统盘了。

是安装版的不是ghost的,不喜欢ghost板的

网友B:
底下info不是写了吗,你这个cpu不支持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info不是写了吗,你这个cpu不支持64位

i5的处理器不支持64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安装版的不是ghost的,不喜欢ghost板的

用单独的PE引导,一样可以做安装版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独的PE引导,一样可以做安装版的系统。

我要原版的前面有100m分区那种的。尤其在有些主板只有ahci没有其他模式下。pe启动都找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i5的处理器不支持64位?

那底下的英文确实是这么写着的,可以根据这个来看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原版的前面有100m分区那种的。尤其在有些主板只有ahci没有其他模式下。pe启动都找不到硬盘 ...

uefi启动都没问题,我就没遇到过不能启动的主板。

网友:
直接下个64的win7装系统好过不停折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