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谁知道得伟682

楼主(2019-03-18):
就是图上这货 看好一家洋二一套大有200人民币。就是这个叫做得伟682的货到底是螺丝批还是冲击批呢?不知有哪位见多识广的坛友了解
wechat_upload15529244175c8fbf01aaf5d

网友:
The DCF682 8V Screwdriver has a new gyroscopic motor. It features motion activated control, variable speed and a forward/reverse switch . The DCF682 also has an LED light that will brighten up any work area. This screwdriver also features a battery indication light, displaying the status of the battery.

DCF682 8V螺丝刀有一个新的陀螺电机。它具有运动激活控制、变速和前进/后退开关。DCF682还有一个LED灯,可以照亮任何工作区域。此螺丝刀还具有电池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很明显...这货不能定位于冲击钻.

网友:
看看转速,超过1000转的就是冲击批

网友:
是的,冲击批一般都是高于2000转,扭力批一般都是150-900转,玩起子多了,很容易分辨!

另外,冲击螺丝刀一般能看到impact字样。我总结海淘搜索电动工具关键字如下

无线螺丝刀(电动螺丝刀、锂电螺丝刀)         cordless screwdriver
冲击钻                impact drill
锤钻                hammer drill
电锤                rotary hammer
冲击批                impact screwdriver

楼主:
数据就这些  哪个是转速 我也看不懂
wechat_upload15529585305c9044427514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就这些  哪个是转速 我也看不懂

那个speed:0-430rpm
就是转速啦,每分钟最高430转,所以这个682,肯定是扭力批,不是冲击批了!

网友:
就是DCF680的简化版,取消了变形机构和扭力调节,也相应的缩小了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speed:0-430rpm
就是转速啦,每分钟最高430转,所以这个682,肯定是扭力批,不是冲击批了! ...

懂了。我差点就入手了 看到老外发的视频拧个自攻丝很轻松 以为是冲击批。看到价格还有点小激动。果然还是要到这里来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了。我差点就入手了 看到老外发的视频拧个自攻丝很轻松 以为是冲击批。看到价格还有点小激动。果然还是 ...

海淘时,没事找关键字搜一下,也挺有意思的,能找到许多国内看不到买不到的工具

我以前在工具控老版发过海淘关键字搜索总结帖子,海淘的英语不好的人能用上,不海淘的,海淘英语好的,用不上,呵呵

-------------------------------------------------------------------------------------------
日本工具品牌名称对应表

中文                 英文                 日文                        主要商品

松下                Panasonic\Nationa        パナソニック                  电动工具
牧田                 Makita                 マキタ                        电动工具、木工工具
日立                Hitachi         日立工機                电动工具
高仪                Gisuke、Earth Man        高儀(タカギ)        电动工具
威威                 Vessel                 ベッセル                螺丝刀
工程师                 Engineer         エンジニア                各种钳子
三山                 3.peaks         スリーピークス                各种钳子、扳手、五金工具
马牌                 keiba                 ケイバ                        尖嘴钳、水口钳
田岛                 Tajima                 TJMデザイン                卷尺、测量工具
安威特                 Yamawa                 ヤマワ産業                攻丝丝锥、鱼钩
角田                 king TTC         ツノダ                        尖嘴钳、斜口钳、卡簧钳
丸芳                 MTC                                         尖嘴钳、斜口钳
罗宾汉                 Rubicon                                        各种五金工具、套装工具
安力士                ANEX                アネックス                螺丝刀、批头、转角器等
良明                 Ryobi                  リョービ                电动工具
百利                 Eight                 エイト                        六角柄扳手
爱利华                OLFA                OLFA                        美工刀、剪刀
亲和测定                         シンワ測定                各种测量工具仪器
新龟                 Sunflag         サンフラッグ                各种五金工具批头、钻头、夹头、螺丝刀
京都                 KDS                 ムラテックKDS                各种木工工具卷尺、水平仪、夹具
五十岚                 IPS                 五十嵐プライヤー        水管钳、尖嘴钳等
啄木鸟                 Picus                 ピーカス                锯、铆钉、拉铆枪
固特                 Goot                 太洋電機産業(goot)        电烙铁及配件、热熔胶枪
白光                 Hakko                 白光                        高端电烙铁及配件
贝印                 Shell                 貝印(KAI)                刀具、剪刀、厨具
土牛                 Dogyu                 土牛産業                锤子、铲子、撬棍、起钉器
角利                Kakuri                角利産業                木工铲子、凿子、起钉器、大力剪、锤子
SK11                SK11                 SK11(エスケー11)        六角扳手、套筒、空压机、电动工具
宝山                 Hozan                 ホーザン                剥线钳、工具套装、镊子、台钻、工具箱
中山                 Trusco                トラスコ中山                工具箱、劳保用品、五金耗材、五金工具
长谷川                 Hasegawa         長谷川工業(Hasegawa)        梯子、支架、升降机、高压验电
藤原産業        E-Value                イーバリュー                五金配件、钳子、剪子、工具套装、电动工具
不二家                FUJIYA                フジ矢                        各种钳子、扳手、工具包、卡簧钳、镊子、剪刀
日置                HIOKI                日置電機                万用表、电气测量
中村                KANON                中村製作所 (KANON)        卡尺、扭矩扳手、扭矩螺丝刀
东日                TOHNICHI        東日製作所                扭矩扳手、扭矩螺丝刀、套筒
东海必佳        PEAK                東海産業                钳子、放大镜、
                                新興製作所                电动工具
京都機械工具        KTC                ショップ                各种汽车维修工具、套装

--------------------------------------------------------
常用工具英文单词
钳子                pliers
尖嘴钳                nose pliers                ラジオペンチ
螺丝钳                Screw Pliers
无线螺丝刀         cordless screwdriver         ドライバー
冲击钻                impact drill
锤钻                hammer drill
电锤                rotary hammer
冲击批                impact screwdriver
扳手                wrench                        モンキーレンチ
钻头                                         ドリル
胶枪                Glue gun
角磨机                angle grinder
角钻                Angle Drill Driver
角向冲击        Angle impact
LED工作灯        LED Work Light
直磨机                die grinder
工具皮                Plastic Dip
点焊机                Spot Welder

--------------------------------------------------------
锂电工具套装        Cordless Combo Kits
锂电钻                Cordless Drills
锂电锯                Cordless Saws
锂电冲击扳手        Cordless Impact Wrenches
锂电工具裸机        Bare Tools
锂电角磨机        Cordless Grinders
锂电冲击起子机        Cordless Impact Drivers
电池                Batteries
锂电黄油枪        Cordless Caulk Guns
锂电铁皮剪子        Cordless Cutting Tools
锂电螺丝刀        Cordless Screwdrivers
工具灯                Cordless Flashlights & Accessories
锂电万用宝        Cordless Oscillating Multi-Tools
锂电电磨        Cordless Rotary Tools
锂电电刨        Cordless Planers
洐架扳手        Ratchets
工地收音机        Cordless Job Site Radios
排钉枪                Stapler
锂电钉枪        Cordless Nailers
锂电钉枪        Cordless Drywall & Deck Drivers
锂电磨砂机        Cordless Sanders
---------------------------------------------------------
博世                 Bosch                 ボッシュ
飞龙                felo
魏德米勒        weidmuller
司登利                STEINEL
麦太保                 Metabo
                KWB
吸血鬼                Vampliers
米沃奇                 Milwaukee
得伟                 Dewalt
欧文                IRWIN
工匠                 CRAFTSMAN
罗克韦尔        Rockwell
实耐宝                snap-on
                Channellock
工匠                Craftsman
起钉器 claw 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淘时,没事找关键字搜一下,也挺有意思的,能找到许多国内看不到买不到的工具

我以前在工具控老版发过 ...

真好 搜了不少 不过就饱饱眼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好 搜了不少 不过就饱饱眼福。

有便宜的,特价的可以考虑买啊,哈
我的博世CLPK22-120套装,就是闲的没事美亚瞎逛,发现99美金特价时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