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的点焊机,高压电容和低压电容是不是都可以啊?

楼主(2019-03-19):
  想到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220V交流电,直接整流,高压充电,用450V电容。
另一种方案:用工业开关电源24V电压直流,低压充电,用低压电容即可。
两种充放电都是50Hz左右。
是不是两种方案都可行啊,感觉第二种方案要安全,比较电压只有24V。

网友A:
点焊机是要求大电流和电压没关系。建议看一下别人做的经验。

网友B:
高压危险,一触即死,严禁触摸,违者罚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是要求大电流和电压没关系。建议看一下别人做的经验。

没有电压哪来电流?最小电压要满足正常工作时各种压降,比如线阻,接触电阻等。以一个普通的微波炉变压器改的点焊机机,一般要4圈才能满足要求,你试绕2圈看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危险,一触即死,严禁触摸,违者罚款

够狠,吓死人不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压哪来电流?最小电压要满足正常工作时各种压降,比如线阻,接触电阻等。以一个普通的微波炉变压器 ...

我工地缺个抬杠的,你来不

网友:
电压过高时候会爆,焊点爆的一塌糊涂,一般用不超过4v电压,靠的是短时间大电流熔接。

网友D:
首先 安不安全是看流经人体的电流 具体原因请百度或者翻阅电工基础  我不想回复
其次 24伏直流   充放电循环 50HZ 小伙手速可以啊 已经快赶上自动快速点焊机器人的速度了

电源采用交流还是直流 这种要看使用环境的 和待加工物品工艺 有交流 也有直流 都是尽可能低电压(不同的材质 厚度 工艺要求 有不同的电压要求) 大电流的(百安级 千安级 ) 充电时间单位 秒 焊接时间单位毫秒(SET) 输出容量单位KV*A

充放电电容要选择大电流电容 一般都是几十万微法 螺栓引脚电容  根据不同应用电路 选择金属膜电容 或电解电容

不管是变压器 还是开关电源  必须耐受对应等级的瞬间电流并可连续工作 大电流部分的电流注意要留余量  请自行百度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工地缺个抬杠的,你来不

你说话不严谨,还不准我抬杠,天理何在?

网友:
超级法拉电容了解下25元一个。一个2.7v凑活用,两个串联可以用5v充电器直冲。这个裸奔的话,真的是看手速啊。再复杂点就上控制板了,成本就奔着百元去了。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当年有部电影《死去活来》里边好像是变电站还是什么地方的牌子。想找这部电影,竟然都找不到了,这片没啥问题啊,咋也给禁了捏

网友:
电容放电50Hz?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 安不安全是看流经人体的电流 具体原因请百度或者翻阅电工基础  我不想回复
其次 24伏直流   充放电循 ...

实际上LZ把点焊机当成电烙铁了。

无论是电容储能、还是电池供能,都需要大电流输出,也就是所谓超高倍率输出,低电压、大电流是标准,不然就成工业点焊机器人了。

不是每人家里有380V规范电路输入的,一般的变压器点焊机想要好效果,1200W变压器双并是要的,但是家庭电路承受不了。

自制点焊机:本人从变压器、小电容、大电容、法拉电容、电池供能都可以说是尝试过,想做好很累,3X20mm、3X50mm、4X20mm、4X60mm的紫铜条用过很多很多,16、25、35、50平方软铜线、硅胶线也用了不少,还有铜鼻子、铜螺丝、铜垫片、铜螺丝帽等等。
自制过程中,能冷压液压的接线,尽量做到最好;能用螺丝固定的,绝不用锡焊;能用铜条压定的地方,必覆薄铜片。虽说没有做到极致,但也差不多了,内阻值都是按毫欧级来计算的,做成这样也不能保证能点焊牢固0.2以上铜带。

点焊机的使用是-------------就是减小热影响,利用金属特性揉合两个或多个接触面。--------------那么电流必须得大,内阻必须得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LZ把点焊机当成电烙铁了。

无论是电容储能、还是电池供能,都需要大电流输出,也就是所谓超高倍率 ...

其实 点焊机就是看着简单 其实涉及相当多的专业知识的

网友:
楼主要上天的感觉,450V直流电

网友:
多年前我有一个400v2200uf工业级电容。当时小不懂事串二极管直接在市电上冲电,然后拿一把一字螺丝刀短路电容上两接线柱。那真的是火花四溅,晌声巨大。把螺丝刀烧了好大一个洞。